利用锁存器能达到上拉电阻的效果么?

楼主(2016-05-28):
如上所问,由于手头没有10k排阻,所以想问一下是不是用锁存器也可以?

网友A:
谢谢各位,本人认为只要锁存器使能端一直是开的就可以用呢。

网友B:
单片机应用必须先学好模电和数电,否则不会很好。

网友B: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数字电子技术》机械工业出版社ISBN978-7-111-21516-5

网友B:
非OC门或非OD门则不需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B:
若门电路输出端是OC门(集电极开路门)或OD门(漏极开路门),则输出高电平时,需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B:
上拉电阻是与门电路输出端的结构有关。

网友B:
在CP锁存沿,锁存该时刻的输入信号相应输出;在CP无效期间,保持已锁存的信号输出。

网友B:
锁存器具有“透明”特性,在CP有效期间,输出端Q状态跟随输入端信号D变化而变化,可多次变化,即存在“空翻”现象;

网友B:
触发器输出端的状态变化是在CP脉冲上升沿时刻触发变化,其余时间保持不变。

网友B:
锁存器与触发器的特性不同,体现在CP脉冲的作用域不同。

网友B:
锁存器与上拉电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