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win8 64位usb转串口驱动

楼主(2016-05-28):
求 win8 64位usb转串口驱动
小的感激不尽

网友A:
win8 64位usb转串口线驱动:http://www.51hei.com/bbs/dpj-31153-1.html

网友B:
驱动精灵里好像有吧

网友C:
重点不是驱动,而是装驱动的方式,要在设置里,高级重启->疑难解答->高级选项->启动设置->重启,启动设置里选择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看着挺复杂,不过操作起来不麻烦。

网友D:
本人亲自安装测试过,可用。http://www.51hei.com/bbs/dpj-31153-1.html

网友E:
解压打开,里面有教程了,这个肯定可以,我就是win8 64 的

网友F:
在电脑端-管理-设备里找到未识别的串口,点击update就行,自动寻找跟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