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电机的单片机C51代码,包括步进电机调速,步进电机转动

楼主:
分享一个电机的C代码,里面包括步进电机调速,步进电机转动

全部资料下载:

步进电机调速程序:
/*******************************************************************************
* 实 验 名                 : 步进电机实验
* 使用的IO             : 电机用P1口,键盘使用P3.0、P3.1、P3.2、P3.3
* 实验效果       : 按下K1键,顺时针转,按下K2键,逆时针转,按下K3键,低速,
*按下K4键,高速。
* 注    意                 :由于P3.2口跟红外线共用,所以做按键实验时为了不让红外线影响实验
*效果,最好把红外线先取下来。
*******************************************************************************/
#include "reg52.h"

//电机IO
#define GPIO_MOTOR P1
//sbit F1 = P1^0;
//sbit F2 = P1^1;
//sbit F3 = P1^2;
//sbit F4 = P1^3;
//按键IO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K4=P3^3;

unsigned char code FFW[8]={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 //反转顺序
unsigned char code FFZ[8]={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 //正转顺序

unsigned char Direction,Spee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Motor();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Speed=30;
  while(1)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        //消除抖动
                        if(K1==0)
                        {
                                Direction=1;
                        }
                        while((i<200)&&(K1==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if(K2==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        //消除抖动
                        if(K2==0)
                        {
                                Direction=2;
                        }
                        while((i<200)&&(K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if(K3==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        //消除抖动
                        if(K3==0)
                        {
                                Speed=13;
                        }
                        while((i<200)&&(K3==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if(K4==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        //消除抖动
                        if(K4==0)
                        {
                                Speed=40;
                        }
                        while((i<200)&&(K4==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Motor();
        }
}
/*******************************************************************************
* 函 数 名         : Motor
* 函数功能                   : 电机旋转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otor()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Direction==1)
                        GPIO_MOTOR = FFW[i]&0x1f;  //取数据
                if(Direction==2)
                        GPIO_MOTOR = FFZ[i]&0x1f;
                Delay(Speed);        //调节转速
        }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
* 输    入         : t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k;
        while(t--)
        {
                for(k=0; k<80; k++)
                { }
        }
}

步进电机转动程序:
/*******************************************************************************
* 实 验 名                 : 步进电机实验
* 使用的IO             : 电机用P1.0/P1.1/P1.2/P1.3
* 实验效果       :
* 注    意                 :由于P3.2口跟红外线共用,所以做按键实验时为了不让红外线影响实验
*效果,最好把红外线先取下来。
*******************************************************************************/
#include "reg52.h"

//电机IO
#define GPIO_MOTOR P1
//sbit F1 = P1^0;
//sbit F2 = P1^1;
//sbit F3 = P1^2;
//sbit F4 = P1^3;
//按键IO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K4=P3^3;

unsigned char code FFW[8]={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 //反转顺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Motor();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Motor();
        }
}
/*******************************************************************************
* 函 数 名         : Motor
* 函数功能                   : 电机旋转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otor()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GPIO_MOTOR = FFW[i]&0x1f;  //取数据
                Delay(30);        //调节转速
        }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
* 输    入         : t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k;
        while(t--)
        {
                for(k=0; k<80; k++)
                { }
        }
}

网友A(2017-05-15):
这程序真用上了,谢谢楼主

网友B:
现在还用不上,不过感谢分享,或许那天就用上了

网友C(2018-01-03):
实训周任务 借鉴一波 感觉很详细

网友D:
   28BYJ-48  5V   测试  步进电机转一圈  用时 90秒    这速度要怎么提高些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8BYJ-48  5V   测试  步进电机转一圈  用时 90秒    这速度要怎么提高些呀

减延时

网友F(2018-04-25):
学习了,万分感谢,赞👍

网友G(2019-11-16):
有用定时器调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