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keil定义变量不可用?

楼主:
我觉得意思是一样啊。
定义变量运行不出来啊。
还是我什么路径错了?指导指导啊。

网友A(2016-05-29):
定义的宏是不能像变量一样被赋值,宏不是变量。

网友B:
定义的时候是:DPIO,主函数中是GPIO,第一个字母不一样。

网友C:
我在stm32 遇到过类似问题,可能是没有包含头文件引起的。

网友D:
定义的是DPIO 主函数的是GPIO....太大意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定义的是DPIO 主函数的是GPIO....太大意了吧

是啊是啊,我纠结了好久,然后发现了,帖子删不掉,新手新手,见谅见谅

网友F:
定义的时候是:DPIO,主函数中是GPIO,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定义的时候是:DPIO,主函数中是GPIO,

是的,感谢感谢,后来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