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提示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5-28):
MPLAB提示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是怎么回事?为何不提示程序错误的位置?

网友A:
MPLAB IDE win7 下运行问题解决过程

    刚接触PIC单片机时,电脑的系统的windows xp,安装MPLAB IDE V8.70版本,并且安装PICC V9.50编译器,编译调试均正常;
      后面对电脑系统进行“升级”,使用win7之后,与XP里面相同的设置,当编译时,系统会一直报错,如图片中所示,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好多人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但是都没有解决方案,不过倒是有一位朋友的提示很重要,那就算所安装的PICC V9.50编译器可能存在问题,然后我将电脑上面的HI-TECH Software卸载并删除文件夹,将MPLAB IDE相同的操作(可能不必要),完成以上操作之后,我先安装了PICC V9.60,然后再安装MPLAB IDE,然后再次编译程序,BUILD SUCCEEDED!!
       将我对此问题的解决过程提供给大家,希望有同样问题的朋友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B:
picc编译器,建立多文件的工程的时候,有时会出来一些奇怪的问题,一般的方法是把所有.c文件都include到一个main.c文件里,这样编译后的链接才不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你不妨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