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新用法

楼主:
自己没事焊接着玩,没想到怎样有可以用,以后需要用两根线,DQ不需要强上拉,还节能

网友A(2016-06-03):
不知道楼主这样使用 稳定性如何?

网友B(2017-04-15):
一般51单片机低电平驱动能力强,可以对电容充电,不能使用在大两根线不能有太大内阻

网友C(2017-05-26):
建议你加上拉电阻(硬性条件)如附图

网友D:
1脚不需要接地吗?

网友E(2017-10-23):
都说不能不接上拉了,会无法工作的

网友F(2018-02-09):
不接地能行?

网友G(2019-01-23):
稳定不这个电路,有人测试过吗

网友H:
18b20本来就可以2根线工作,自己看官方手册,有推荐电路

网友I(2019-03-16):
寄生电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