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调的小车前进后退左转右转的简单代码 新手开始做小车,请多多指教

楼主(2016-05-29):
这是我调的小车前进后退左转右转的简单代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key_vaule1 1
#define key_vaule2 2
#define key_vaule3 3
#define key_vaule4 4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4;
sbit key3=P3^6;
sbit key4=P3^7;

sbit IA1=P0^0;
sbit IB1=P0^1;
sbit IA2=P0^2;
sbit IB2=P0^3;

int ms_10=0;
int keypress = 0;

//按键抬起的任务执行函数
void HandleKeyPress()
{
        switch(keypress)
        {
                case key_vaule1:
                        IA1=1;IB1=0;
                        IA2=1;IB2=0;
                        break;
                case key_vaule2:
                        IA1=0;IB1=1;
                        IA2=0;IB2=1;
                        break;
                case key_vaule3:
                        IA1=1;IB1=0;
                        IA2=0;IB2=0;
                        break;
                case key_vaule4:
                        IA1=0;IB1=0;
                        IA2=1;IB2=0;
                        break;
        }
}

void key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te=0;
        unsigned char temp;

    if(key1==0) temp=key_vaule1;
    else if (key2==0) temp=key_vaule2;
    else if (key3==0) temp=key_vaule3;
    else if (key4==0) temp=key_vaule4;
    else temp=0;

    switch (state)
    {
                case 0: if(temp!=0) state=1;break;  //检测是否有低电平出现
                case 1: state=2;  break; //延时10ms
                          //case 2:按键已经被按下,此时把temp的数值付给keypress就可以知道是那个按键被按下
                case 2: if(temp!=0) {state=3;keypress=temp;HandleKeyPress();} else state=0; break;
                case 3: if(temp==0) {state=0;IA1=0;IB1=0;IA2=0;IB2=0;} break;
    }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65536-1000)/256;
        TL0 = (65536-1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while(1)
        {
                if(ms_10>10)
                {
                        ms_10 = 0;
                        keyScan();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1000)/256;
        TL0 = (65536-1000)%256;
          ms_10++;
}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网友A(2019-11-10):
楼主  这里的按键是什么模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