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NZ语句 DJNZ R6,#0怎么执行?

楼主(2016-05-29):
DJNZ R6,#0怎么执行?

网友A:
此处不能用“#”号!

网友B:
DJNZ指令是,先减1,再判断跳转。如果前面有一句“MOV  R6,#0”,0-1=255(0H-1H=0FFH),共执行256次,完成循环,再跳转。
但是,执行的是256*2个周期。因为DJNZ是2机器周期指令。

“DJNZ   R6,#0”  语句是错误的。

网友C:
每执行一次该指令,寄存器R6中的值减1,同时判断R6中的值不为零,转到地址0000H处;为零,顺序执行.

网友A:
"DJNZ R6,#0"错了。不应该用“#0”表示,若用“0”表示,语法上无错。错在“#”号,此处不能用“#”号。

网友D:
DJNZ  是一条件转移指令

DJNZ R6, Rel
是一条件转移指令,先将工作寄存器R6中的数减“1”,判断结果是否为“0”,不为“0”程序就跳转到行标为Rel的地方执行(楼主你这里是#0  ),否则,为“0”就不转移,继续执行下一条指令。

应该很清楚了吧-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