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温度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2016-05-29):
温度传感器现今最常用的有(热电偶、PT100电阻、NTC传感器、IC温度传感器),按照它们的特点我有点少少了解,前两钟测量范围大,精度可能不好做得太高。我们一般最常用的可能是后两钟吧!
NTC传感器要用ADC测量电压再计算温度,本人觉得精度不是高。
IC温度传感器一般都是单总线,STM的单片机又没有这个接口,需要软件模拟单总线。移植程序麻烦,器件多了读取温度太慢。
网上找不到合用的温控器。想自已做测量(-30~50摄氏度)的温控器。
正烦着怎么选择传感器,求大神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试试DS18B20

网友B:
不懂哦,好像是电子竞技大赛的

网友C:
如果只是应用,根据你给出的测温范围,可以用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

网友D:
DS18B20精度高抗干扰性好

网友E:
用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

网友F:
DS18B20是首选哦,你说移植很烦,那也没招,确实软件总线的延迟对实时性较高的系统有影响。。既能保证实时又能有精度有这几种:(1)选择模拟的读取AD采样值的传感器了,LM35DZ,LM35CZ,LM335都不错,1/4C~1/2C的精度 (2)选用IIC总线的温度传感器,这个选择就很多了,LM75(1/8C),近来还有好多温度与湿度一体的,刷新频率与精度都不错,可以自己搜一搜

网友G:
DHT11  测温湿度的。范围-40~+80
DS18B20 -55~125

网友H:
选DS18B20

网友I:
DS18B20 or LM75

网友J:
刚做了18b20的,硬件方便是方便,就是对时序要求高,调了好几天。。。

网友K:
“前两钟测量范围大,精度可能不好做得太高”?
这个说法不正确,说明你对如何做到高精度的要点未掌握:
高精度的要点:
1:传感器的稳定性要高,即不确定的范围要小。这与PT100的测量范围无关。
对群体传感器(多个统一规格型号的),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一致性要好,除非每个单独标定。
2:量测手段的稳定性要高。
举例来说。
1、100℃对应电阻138.51,如果过了一段时间变成了138.52,就产生误差了。
2、如果电阻稳定不变,而你的测量手段,第一次测是138.51,第二次测是138.52,也产生误差了。
或者你的测量仪器只参没4个有效数字,即精度不够,也不行。
只有你的测量手段有足够的能力,PT100是可以做到很高精度的。

网友K:
最好最简单是选用IC传传感器。
但IC传感器有致命的弱点,就是IC的工作是有温度范围的,通常在-25℃至125℃之间,这已经是较好的IC的,再大花钱更多。
热电阻:NTC,因便宜采用最多,但一致性差,如果不单独做标定(与标准温度计做对比后再修正数据),精度做不高。温度范围广高于IC。
PTXX:铂电阻,贵。耐高温,比如用于测炉温。
热电偶:输入电压信号,信号范围窄且小,mV级,对测量手段有要求(如:信号放大)。也耐高温。

无论何种温度传感器:只要研究一下它的规格书(手册),结合自己的任务,就能做出很好的选择,当然还要考虑:价钱以及易购性。

网友K:
常温下:建议使用IC传感器。

如何将普通温度计提升为高精度温度计:
单独标定,修正数据。(前提:稳定度重复性好)

网友L:
用DS18B20

网友M:
PT100加平衡电桥,送放大器放大,再进AD,精度加可以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前两钟测量范围大,精度可能不好做得太高”?
这个说法不正确,说明你对如何做到高精度的要点未掌握:
...

同意你的观点,关键是手段

网友N:
单总线的ds18b20好用得很。。。没有哪个单片机是自带单总线的,都是io模拟的呢~关于ntc电阻,这个其实精度可以做得很高的,毕竟ntc电阻的阻值变化曲线是固定的。只是你的电路怎么设计,程序怎么写的问题。

网友O:
用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用IO口模拟总线,并可同时供电

网友P(2016-11-29):
想在出租车计费器上加一个温度传感器,不知道选那种比较好

网友Q:
引用 网友R:

能给我看看你调的吗,我怎么调都不对。

网友S:
ds18b20目前广泛使用。

网友T:
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

网友U:
18B20  DHT   SHT系列

网友V:
ds18b20

网友W:
18B20?

网友X(2017-10-11):
可以实用UC50铜热电阻

网友Y:
我觉得ds18b20就行啊,应用也比较简单

网友Z:
DS18B20比较合适,输出数据信号,可与单片机实现直接数据交互,而且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