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好的PID算法模拟软件 含delphi源码

楼主:
pid的软件源码是用delphi写的,对于我们理解pid算法的过程很有帮助的

软件下载:

网友A(2019-12-07):
这个是delphi哪个版本的啊  里面的控件要去哪里下载?

网友B(2020-08-18):
好的!正在学习那!谢谢!

网友C(2020-12-10):
找了一圈,先下载看看再评论

网友C(2021-06-04):
用了几次,感觉。。。帮助不是特别大。但还是非常感谢楼主。
我觉得不是软件的原因,而是具体项目的建模问题。如果把那些参量都考虑进来,用起来就很复杂了。

网友D(2021-07-05):
东西不丑,还行

网友E:
什么鸡毛,,下载了还不能移动了

网友F:
顶一个,不知道能用于模拟实际中的温控

网友G(2021-08-12):
这个是一个很实用的方法!

网友H(2021-10-13):
很有参考价值,点个赞

网友I(2025-04-21):
只有5楼是对的,PID的难点在于给现实世界建模,所以楼主位软件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