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PCB大神看一下这是什么元件 名字是BOOTSEL

楼主:
因为只有PDF文件,看不懂是什么东西。上面写的元件名字是BOOTSEL,

网友A(2016-05-30):
怎么没人啊,大家帮帮我啊

网友B:
有点像插针

网友C:
跳线,结构是。单词也像。

网友D:
应该就是排针而已,跳线帽短接不同位置可以选择不同的功能

网友E:
应该是排针

网友F:
挺像自锁开关的

网友G:
应该是跳线,选择BOOT用的。

网友H:
一般是接插件,正方形的表示第一只脚,或者正极

网友H:
自锁开关应该没有正方形的焊盘

网友I:
看不清啊

网友J:
左边接地,右边正极,,只要在这焊上插针,跳线帽就可以实现其功能,

网友K:
这样怎么能看懂,,,给整个图看好不?

网友L:
插针 插针 插针

网友M:
跳线,选择启动方式的,通过跳冒连接

网友N:
是一个三挡开关,用来设置boot,下载程序用

网友O:
选择性执行测试所占

网友P:
好像是太小了,没看到过,这个也很响知道

网友Q:
排针 没问题的

网友R:
  排针要接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