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弄个89S51的八路抢答器原理图和C语言程序

楼主(2016-05-29):
要求如上

要求如上
要求就是这样子,可以加我QQ详细聊,617938402,有酬谢

楼主:
谢谢各位,求尽快,我是菜鸟来着

楼主:
我菜鸟,什么都不懂,多关照

网友A:
我正好也在做

网友A:
/****************************************************************
******以单片机为核心,设计一个8位竞赛抢*******
******答器:同时供8名选手或8个代表队*************
******比赛,分别用8个按钮S0~S7表示。*************
******设置一个系统清除和抢答控制开关************
******S,开关由主持人控制。抢答器具有***********
******锁存与显示功能。即选手按按钮,************
******锁存相应的编号,并在优先抢答选************
******手的编号一直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
******清除为止。
******抢答器具有定时抢答功能,且一次************
******抢答的时间由主持人设定(如30秒)**********
******。
******当主持人启动“开始”键后,定时************
******器进行减计时,同时扬声器发出短************
******暂的声响,声响持续的时间为0.5s左************
******右。
******参赛选手在设定的时间内进行抢答************
******,抢答有效,定时器停止工作,显************
******示器上显示选手的编号和抢答的时间*********
******,并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除为止。*********
******如果定时时间已到,无人抢答,本次*********
******抢答无效,系统报警并禁止抢答,定*********
******时显示器上显示00。*********************************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0[]=                        //用于74HC595扫描的数组
{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
unsigned char code LED_DATE [] =                //共阳数码管的编码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sbit Set_Rest        =P3^0;                        //主持人设置时间和复位按键
sbit Start_Jia        =P3^1;                        //主持人开始和调整时间按键

sbit S1                =P2^0;                        // 1号选手按键
sbit S2                =P2^1;                        // 2号选手按键
sbit S3                =P2^2;                        // 3号选手按键
sbit S4                =P2^3;                        // 4号选手按键
sbit S5                =P2^4;                        // 5号选手按键
sbit S6                =P2^5;                        // 6号选手按键
sbit S7                =P2^6;                        // 7号选手按键
sbit S8                =P2^7;                        // 8号选手按键
sbit BUZZ        =P3^2;

sbit DS                =P1^5;                        //74HC595  I/O
sbit SHCP        =P1^6;
sbit STCP        =P1^7;

uint Time_Alarm=500;                //抢答时间,默认定时500ms
uchar Player=0;                                //选手号码
bit K1_bit=0;                                        //K1标志位
bit Start_bit=0;                                //开始标志位
bit Set_bit=0;                                //设置标志位
uchar Set0=0;                                //用于设置时间时显示闪烁控制
bit Set1=0;                                //用于设置时间时显示闪烁控制

void Delay_ms(uint xms);        //延时
void HC595(uchar Value);                //74HC595驱动函数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void Init();
void KEY1();
void KEY2();                                        //开始/加时间键函数
void Player_KEY();                        //选手抢答按键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1();
                        KEY2();
                        Player_KEY();
                        Display();
                }
}

void Player_KEY()                        //选手抢答按键
{
        if(Start_bit==1)
                {
                        if(S1==0)
                                {
                                        Delay_ms(10);
                                        if(S1==0)
                                                {
                                                        Player=1;
                                                        Start_bit=0;
                                                        TR0=0;
                                                        while(!S1);
                                                }
                                }

                        if(S2==0)
                                {
                                        Delay_ms(10);
                                        if(S2==0)
                                                {
                                                        Player=2;
                                                        Start_bit=0;
                                                        TR0=0;
                                                        while(!S2);
                                                }
                                }

                        if(S3==0)
                                {
                                        Delay_ms(10);
                                        if(S3==0)
                                                {
                                                        Player=3;
                                                        Start_bit=0;
                                                        TR0=0;
                                                        while(!S3);
                                                }
                                }

                        if(S4==0)
                                {
                                        Delay_ms(10);
                                        if(S4==0)
                                                {
                                                        Player=4;
                                                        Start_bit=0;
                                                        TR0=0;
                                                        while(!S4);
                                                }
                                }

                        if(S5==0)
                                {
                                        Delay_ms(10);
                                        if(S5==0)
                                                {
                                                        Player=5;
                                                        Start_bit=0;
                                                        TR0=0;
                                                        while(!S5);
                                                }
                                }

                        if(S6==0)
                                {
                                        Delay_ms(10);
                                        if(S6==0)
                                                {
                                                        Player=6;
                                                        Start_bit=0;
                                                        TR0=0;
                                                        while(!S6);
                                                }
                                }

                        if(S7==0)
                                {
                                        Delay_ms(10);
                                        if(S7==0)
                                                {
                                                        Player=7;
                                                        Start_bit=0;
                                                        TR0=0;
                                                        while(!S7);
                                                }
                                }

                        if(S8==0)
                                {
                                        Delay_ms(10);
                                        if(S8==0)
                                                {
                                                        Player=8;
                                                        Start_bit=0;
                                                        TR0=0;
                                                        while(!S8);
                                                }
                                }

                }
}

void KEY2()                                        //开始/加时间键函数
{
        if(Start_Jia==0)
                {
                        Delay_ms(10);
                         if(Start_Jia==0)
                                 {
                                        if(Set_bit==0)
                                                {
                                                        if(Time_Alarm==0)                //判断是否抢答结束
                                                                {
                                                                        TR0=0;
                                                                        Time_Alarm=0;
                                                                }
                                                        else
                                                                {
                                                                        TR0=~TR0;
                                                                        Start_bit=~Start_bit;
                                                                }
                                                }
                                        else
                                                {
                                                        Time_Alarm=(Time_Alarm+250);
                                                                if(Time_Alarm>1500)
                                                                        {
                                                                                Time_Alarm=500;
                                                                        }
                                                }
                                        while(!Start_Jia);
                                 }
                }
}

void KEY1()
{
        if(Set_Rest==0)
                {
                        Delay_ms(100);
                        if(Set_Rest==0)
                                {
                                        Delay_ms(500);                //判断长按还是短按
                                        if(Set_Rest==0)
                                                {
                                                        Time_Alarm=500;
                                                        TR0=0;
                                                        TR1=0;
                                                        Set_bit=0;
                                                        Player=0;
                                                        Start_bit=0;
                                                        BUZZ=1;
                                                        while(!Set_Rest);
                                                }
                                        else
                                                {
                                                        if(Start_bit==0)        //判断是否开始
                                                                {
                                                                        Set_bit=~Set_bit;
                                                                        TR1=~TR1;
                                                                }
                                                }
                                }
                }
}

void Time_0() interrupt 1
{
        TH0=0xfc;                //定时器0定时1毫秒
        TL0=0x18;
        Time_Alarm--;
        if(Time_Alarm<=0)
                {
                        TR0=0;
                        Start_bit=0;
                        BUZZ=0;
                }
}

void Time_1() interrupt 3
{
        TH1=0x3c;                //定时器1定时50ms
        TL1=0xb0;
        Set0++;
        if(Set0==10)
                {
                        Set0=0;
                        Set1=~Set1;
                }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uchar i=0;
        for(i=0;i<3;i++)        //选手编号数码管前三位显示0
                {
                        P0=LED_DATE[0];                //送段数据
                        HC595(Tab0[i]);                //送位数据
                        Delay_ms(5);                //延时
                        P0=0XFF;                                //消隐
                }
        P0=LED_DATE[Player];                //数码管第4位显示选手编号,送段数据
        HC595(Tab0[3]);                                //送位数据
        Delay_ms(5);                                //延时
        P0=0XFF;                                                //消隐

        if(Set_bit==0)
                {
                        P0=LED_DATE[Time_Alarm/1000];        //显示定时时间千位
                        HC595(Tab0[4]);                                //送位数据
                        Delay_ms(5);                                //延时
                        P0=0XFF;                                                //消隐
                        P0=LED_DATE[Time_Alarm%1000/100];        //显示定时时间百位
                        HC595(Tab0[5]);                                //送位数据
                        Delay_ms(5);                                //延时
                        P0=0XFF;                                                //消隐
                        P0=LED_DATE[Time_Alarm%100/10];        //显示定时时间十位
                        HC595(Tab0[6]);                                //送位数据
                        Delay_ms(5);                                //延时
                        P0=0XFF;                                                //消隐
                        P0=LED_DATE[Time_Alarm%10];        //显示定时时间个位
                        HC595(Tab0[7]);                                //送位数据
                        Delay_ms(5);                                //延时
                        P0=0XFF;                                                //消隐
                }
        if(Set_bit==1)
                {
                        if(Set1==1)
                                {
                                        P0=LED_DATE[Time_Alarm/1000];        //显示定时时间千位
                                        HC595(Tab0[4]);                                //送位数据
                                        Delay_ms(5);                                //延时
                                        P0=0XFF;                                                //消隐
                                        P0=LED_DATE[Time_Alarm%1000/100];        //显示定时时间百位
                                        HC595(Tab0[5]);                                //送位数据
                                        Delay_ms(5);                                //延时
                                        P0=0XFF;                                                //消隐
                                        P0=LED_DATE[Time_Alarm%100/10];        //显示定时时间十位
                                        HC595(Tab0[6]);                                //送位数据
                                        Delay_ms(5);                                //延时
                                        P0=0XFF;                                                //消隐
                                        P0=LED_DATE[Time_Alarm%10];        //显示定时时间个位
                                        HC595(Tab0[7]);                                //送位数据
                                        Delay_ms(5);                                //延时
                                        P0=0XFF;                                                //消隐
                                }
                        else
                                {
                                        P0=0xff;        //显示定时时间千位
                                        HC595(Tab0[4]);                                //送位数据
                                        Delay_ms(5);                                //延时
                                        P0=0XFF;                                                //消隐
                                        P0=0xff;        //显示定时时间百位
                                        HC595(Tab0[5]);                                //送位数据
                                        Delay_ms(5);                                //延时
                                        P0=0XFF;                                                //消隐
                                        P0=0xff;        //显示定时时间十位
                                        HC595(Tab0[6]);                                //送位数据
                                        Delay_ms(5);                                //延时
                                        P0=0XFF;                                                //消隐
                                        P0=0xff;        //显示定时时间个位
                                        HC595(Tab0[7]);                                //送位数据
                                        Delay_ms(5);                                //延时
                                        P0=0XFF;                                                //消隐

                                }
                }
}

void Init()
{
        EA=1;
        TMOD=0X11;
        TH0=0xfc;                //定时器0定时1毫秒
        TL0=0x18;
        ET0=1;

        TH1=0x3c;                //定时器1定时50ms
        TL1=0xb0;
        ET1=1;
        TR1=0;
}

void HC595(uchar Value)
{
        uchar i;
        for(i=0;i<8;i++)
                {
                        DS=Value&0x80;                //取数据高位
                        if(DS==0x80)
                                DS=1;
                        else
                                DS=0;
                        SHCP=0;                        //发生一个高脉冲,数据移入寄存器
                        SHCP=1;
                        Value<<=1;                //左移8次,取出数据的值
                }
        STCP=0;
        STCP=1;                        //数据移入锁存器
}

void Delay_ms(uint xms)        //延时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A:
有问题再一起探讨

网友B:
免费把我的资源分享给你.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免费把我的资源分享给你.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嗯,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