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升压芯片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有没有电调的3V~5V升压12V的六脚芯片?推荐一下啊,我现在在改一个电调电路,欠缺一个这样的芯片

网友A(2016-05-30):
cs5171可以满足

网友B:
SX1308、mt3608都不错,电路简单波纹小,5.6个元件就搞定,芯片也便宜,效率高,手册上的85%~93%很容易就能实现

网友C:
这个电路对吗?有L1那样接,U1会起作用吗?

输入和输出就差一个二极管结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X1308、mt3608都不错,电路简单波纹小,5.6个元件就搞定,芯片也便宜,效率高,手册上的85%~93%很容易就能 ...

非常感谢,我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对吗?有L1那样接,U1会起作用吗?

输入和输出就差一个二极管结电压。

L1是电感,这个和U1没冲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1是电感,这个和U1没冲突啊。

电感起滤波或防浪涌的作用,对直流来说相当于通路(短路)。据此,你再看看和U1的关系!

这个电感好像应该在5脚和VIN之间。原图的电感处断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感起滤波或防浪涌的作用,对直流来说相当于通路(短路)。据此,你再看看和U1的关系!

这个电感好像 ...

这个我也不懂。。。。。。网上搜的升压电路图都是这样啊。一个升压电路,

网友E(2017-01-02):
用7805就可以了

网友F:
这类芯片应该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