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抢到器,求教

楼主(2016-05-30):
哪位大神会做八路抢答器,我阵亡了

网友A:
我有做过这个课程设计,我做的结果如下: (1) 设计一个可供8人进行的抢答器,每个人可用1个单独的按键,编号分别为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8号。 (2) 系统设置主持人按钮,即一个复位按钮和一个系统清零键。复位键按动后,重新开始抢答。清零键按下后系统清零。 (3)抢答器具有定时抢答功能,本抢答器的时间设定为30秒,当主持人启动“开始”开关后,定时器开始减计时,直至时间为0,停止计数。 (4)当倒计时至10秒时,若仍无人抢答,则报警蜂鸣器开始报警提示,报警红灯开始报警闪烁,直至有人抢答时或者倒计时为0时结束。 (5) 抢答器开始时数码管选手编号位显示0,优先抢答选手的编号一直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除为止。选手抢答实行优先显示抢答后显示优先抢答者序号,并且禁止其他抢答者的抢答。 (6) 抢答器倒计时30秒内若有人抢答,则停止计数,显示当时倒计时间。 (7) 若时间30秒内无人抢答,则本次抢答无效,时间显示00,选手位为0,等待下一次主持人按开始键。

网友B: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