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雾及温度报警器无火焰传感器LSR160416 完整资料包 仿真 程序 电路都有

楼主:
烟雾及温度报警器无火焰传感器仿真图

LSR16041使用说明

说明:K1设置按键,用来设置设定报警温度和烟雾浓度。
K2增加,K3减少。K4确定,只有确定后设置的报警值才有用。
设定报警数值后,当温度或者烟雾浓度达到设定值就会报警。

烟雾及温度报警器无火焰传感器的程序(部分预览)完整版请下载附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2C.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adc0832.h"

sbit K1= P1^2;
sbit K2= P1^3;
sbit K3= P1^4;
sbit K4= P1^5;
sbit K5= P1^6;
sbit K6= P1^7;
sbit DQ= P2^7;

sbit BUZZ= P2^6;

uchar tmpdisplay[8]; //定义显示缓存数组
bit read_flag=0;        //定义读时钟标志位
bit mode=0;                          //显示模式0正常1设定

uchar set_position=0;

uchar set_tempure=0;     //设定温度
uchar set_smokescope=0;         //设定浓度
int real_tempure=0;                //实际温度
uchar real_smokescope=0; //实际烟雾浓度

uchar cursor_position=0;//光标位置

uchar  time_counter_50ms=0;
uchar  smokescope=0;
uchar  first_read_tempe=0;//第一次读取温度数值

unsigned char t[2],*pt;                                //用来存放温度值,测温程序就是通过这个数组与主函数通信的
unsigned char  TempBuffer1[10]={0x2b,0x30,0x30,0x30,0x2e,0x30,0x30,0xdf,0x43,'\0'};//{0x2b,0x31,0x32,0x32,0x2e,0x30,0x30,0xdf,0x43,'\0'};
                                                                //显示实时温度,上电时显示+122.00C
/*
unsigned char  TempBuffer0[16]={0x54,0x48,0x3a,0x2b,0x31,0x32,0x35,0x20,
                                                                0x54,0x4c,0x3a,0x2b,0x31,0x32,0x34,'\0'};        */
                                                                //显示温度上下限,上电时显示TH:+125 TL:+124C
unsigned char code dotcode[4]={0,25,50,75};

/***因显示分辨率为0.25,但小数运算比较麻烦,故采用查表的方法*******
再将表值分离出十位和个位后送到十分位和百分位********************/

void covert1(void)        //将温度转换为LCD显示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x=0x00,y=0x00;
   t[0]=*pt;
   pt++;
   t[1]=*pt;
   if(t[1]>0x07)                    //判断正负温度
   {
    TempBuffer1[0]=0x2d;             //0x2d为"-"的ASCII码
        t[1]=~t[1];                         /*下面几句把负数的补码*/
        t[0]=~t[0];                  /* 换算成绝对值*********/
        x=t[0]+1;                                 /***********************/
        t[0]=x;                                         /***********************/
        if(x>255)                /**********************/
        t[1]++;                                 /*********************/
   }
   else TempBuffer1[0]=0x2b;        //0xfe为变"+"的ASCII码
  t[1]<<=4;                //将高字节左移4位
  t[1]=t[1]&0x70;                //取出高字节的3个有效数字位
  x=t[0];                                        //将t[0]暂存到X,因为取小数部分还要用到它
  x>>=4;                                        //右移4位
  x=x&0x0f;                                        //和前面两句就是取出t[0]的高四位
  t[1]=t[1]|x;                        //将高低字节的有效值的整数部分拼成一个字节
  TempBuffer1[1]=t[1]/100+0x30;                             //+0x30 为变 0~9 ASCII码
   if( TempBuffer1[1]==0x30) TempBuffer1[1]=0xfe; //百位数消隐
  TempBuffer1[2]=(t[1]%100)/10+0x30;                                //分离出十位
  TempBuffer1[3]=(t[1]%100)%10+0x30;                                 //分离出个位
  t[0]=t[0]&0x0c;                                                        //取有效的两位小数
  t[0]>>=2;                                                                        //左移两位,以便查表
  x=t[0];
  y=dotcode[x];                                                                        //查表换算成实际的小数
  TempBuffer1[5]=y/10+0x30;                                                        //分离出十分位
  TempBuffer1[6]=y%10+0x30;                                                        //分离出百分位
}

//十进制转为十六  ,比如把10转为0x10,注意区分
uchar data_to_hex(uchar temp_data)
{
        return (temp_data/10*16+temp_data%10);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x
* 输入 : x (延时一毫秒的个数)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i)//1ms延时
{
        u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
//按键扫描程序
//mode:0,不支持连续按;1,支持连续按;
//*********************************
uchar KEY_Scan(uchar mode)
{
        static uchar key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if(mode)key_up=1;  //支持连按
        if(key_up&&(K1==0||K2==0||K3==0||K4==0||K5==0||K6==0))
        {
                Delay_1ms(5);//去抖动
                key_up=0;
                if(K1==0)return 1;
                else if(K2==0)return 2;
                else if(K3==0)return 3;
                else if(K4==0)return 4;
                else if(K5==0)return 5;
        }else if(K1==1&&K2==1&&K3==1&&K4==1&&K5==1&&K6==1)key_up=1;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
        while(i--);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unsigned char *ReadTemperature(char TH,char TL,unsigned char RS)
{        unsigned char tt[2];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E);         // //写入"写暂存器"命令,修改TH和TL和分辩率配置寄存器
                                                        //先写TH,再写TL,最后写配置寄存器
        WriteOneChar(TH);                //写入想设定的温度报警上限
        WriteOneChar(TL);                //写入想设定的温度报警下限
        WriteOneChar(RS);                //写配置寄存器,格式为0 R1 R0 1,1 1 1 1
                                                        //R1R0=00分辨率娄9位,R1R0=11分辨率为12位

        delay_18B20(80);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80);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_18B20(80);

        tt[0]=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tt[1]=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return(tt);
}

void Time0_init()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
        TH0   = (65536-50000)/256;        //定时器装入初始值10ms
        TL0   = (65536-50000)%256;
        EA    = 1;  //总中断
        ET0   = 1;//定时器0初始化
        TR0   = 1;

}
//************************************
//定时器初始化
//初始化为10MS定时器
//************************************
void Time1_init()
{
        TMOD |= 0x10;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
        TH1   = (65536-10000)/256;        //定时器装入初始值10ms
        TL1   = (65536-10000)%256;
        EA    = 1;  //总中断
        ET1   = 1;//定时器1初始化
        TR1   = 1;

}
//换算采集的烟雾浓度AD值,转换为百分制
void covert_scope_data(uchar temp_data)
{
    uchar temp=0;
        temp=(temp_data<<1)/5;
        if(temp_data>127)temp+=50;
        if(temp==100)
        {
                LCD_Print(12,1,"100");
        }
        else
        {
                LCD_Print(12,1," ");
            write_secondline(13, data_to_hex(temp));
        }
        real_smokescope=temp;
}

void main()
{
        uchar tem=0;
        BUZZ=1;
        init_lcd1602();
        Time0_init();
        Time1_init();

        while(1)
        {
                switch(KEY_Scan(0))        //扫描按键
                {
                        case 1://K1
                                  mode=1;
                                  set_position++;
                                  if(set_position>2)set_position=1;
                                  if(set_position==1)
                                  {
                                     cursor_position=6;
                                   }
                                   else if(set_position==2)
                                   {
                                         cursor_position=12;
                                   }

                                break;
                        case 2://K2
                                if(set_position==1)
                                {
                                   set_tempure++;

                                }
                                else if(set_position==2)
                                {
                                        set_smokescope++;
                                }
                                break;
                        case 3://K3
                                if(set_position==1)
                                {
                                   set_tempure--;
                                }
                                else if(set_position==2)
                                {
                                          set_smokescope--;
                                }
                                break;
                        case 4://K4
                                set_position=0;
                                cursor_position=0;
                                mode=0;
                                break;
                }
                if(set_tempure>120)set_tempure=30;        //限幅
                else if(set_tempure<30)set_tempure=120;
                if(set_smokescope>100) set_smokescope = 20;
                else if(set_smokescope<20) set_smokescope=100;

                write_com(0x0c);  //关闭光标闪烁

                if(set_tempure>=100)
                {
                        LCD_Print(4,0,"1");
                        tem=set_tempure-100;
                }
                else
                {
                        LCD_Print(4,0," ");
                        tem=set_tempure;
                }
                write_firstline(5,data_to_hex(tem));

                   if(set_smokescope>=100)
                {
                        LCD_Print(10,0,"1");
                        tem=set_smokescope-100;
                }
                else
                {
                        LCD_Print(10,0," ");
                        tem=set_smokescope;
                }
                write_firstline(11,data_to_hex(tem));

                if((mode==0)&&(first_read_tempe))        //正常情况下进行比较报警
                {
                        if((real_smokescope>=set_smokescope)||(real_tempure>=set_tempure))
                        {
                                BUZZ=0;           //打开报警
                        }
                        else
                        {
                                BUZZ=1;           //关闭报警
                        }
                }
                covert_scope_data(smokescope);         //***显示烟雾的浓度
                LCD_Print(2,1,TempBuffer1);          //显示温度

                //write_firstline(11,data_to_hex(real_tempure));
                if(cursor_position)                //打开闪烁
                {
                        write_com(0x80+cursor_position);
                        write_com(0x0e);
                }
        }
}

void time0(void)interrupt 1
{
        static temp_time_counter0=0;
        unsigned char TH=110,TL=-20;                                            //下一步扩展时可能通过这两个变量,调节上下限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emp_time_counter0++;
        time_counter_50ms++;
        if(time_counter_50ms>200)time_counter_50ms=200;
        if(temp_time_counter0>3)
        {
                temp_time_counter0=0;
                if(first_read_tempe==0)                                          //首次上电多次读取温度再进行显示
                {
                  pt=ReadTemperature(TH,TL,0x3f);                 //上限温度-22,下限-24,分辨率10位,也就是0.25C,TM R1 R0 1 1 1 1 1 //读取温度,温度值存放在一个两个字节的数组中,
                  first_read_tempe=1;                                         //置一表示读取到了温度
                }
                else
                {
                  pt=ReadTemperature(TH,TL,0x3f);                 //上限温度-22,下限-24,分辨率10位,也就是0.25C,TM R1 R0 1 1 1 1 1 //读取温度,温度值存放在一个两个字节的数组中,
                  covert1();
                  if(TempBuffer1[5]||TempBuffer1[6])     //有小数就进1.
                   real_tempure = (TempBuffer1[2]-0x30)*10+TempBuffer1[3]-0x30+1;
                  else
                   real_tempure = (TempBuffer1[2]-0x30)*10+TempBuffer1[3]-0x30;
                   if(TempBuffer1[1]==0x31)         //说明此时有百位
                   {
                             real_tempure+=100;
                   }
                   if(TempBuffer1[0]==0x2d)        //负温度
                   {
                                real_tempure*=-1;
                   }
                }
        }
}

void time1(void)interrupt 3
{
        TH1=(65536-10000)/256;
        TL1=(65536-10000)%256;
        smokescope = choiceADC(0);          //读取ADC数值
}

注:如果解压后kile工程打不开,请下高版本,或者打开“TXT代码”文件夹里的TXT文件,复
制里面的代码到自己新建的工程里。
关于kile和proteus的学习这里就不赘述了,相信大家有能力搞定的。

所有资料下载:

网友A(2016-06-03):
极好的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6-07-21):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C(2016-10-12):
最近我一直在研究MQ-2,原理都是一样的,自己之前没写出来,拿着你的代码改了下还是出不来,我用的是ADC0809的芯片

网友C:
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D(2017-01-02):
谢谢, 这份资料不错哦

网友E(2017-02-09):
很好!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F(2017-05-31):
看看,很有帮助

网友G:
太好了这资料

网友H(2018-03-17):
刚好选题能用上,参考参考

网友I(2018-12-24):
请问S和R分别代表的是什么温度;能具体讲解一下功能吗

网友J:
你的图中为什么没有烟雾传感器

网友K(2020-03-31):
hex文件夹里面没东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