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求问,K150烧录12C508A问题

楼主(2016-05-30):
本人小白一个,对单片机不太了解。
情况是这样,现在手里有一个K150烧写器,准备烧录12C508A单片机,连好设备后,发现单片机里有内容,于是我清空,貌似清空没用,我直接往里烧录程序也烧录不进去,我不知道是哪地方出了问题了。之前烧录过12F675都可以正常,但12C508A就没办法了,求教各位大神,谢谢了。
单片机可以保证是没问题的,之前买过一些,我看有内容烧录不进去,还以为卖给我的是二手的。然后我去阿里巴巴里买了一些,都是里面带内容的,但人家保证确实是进口新的。所以我想不是单片机的事了,还是自己哪地方没弄明白

接好后,读出来的单片机内容

接好后,读出来的单片机内容

直接写入后,就出现这样

直接写入后,就出现这样

网友A(2019-01-06):
这是OTP芯片的吧,OTP芯片只能烧录一次。如果要再次烧录,要开胶,进行紫外线擦除后才能再次烧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的是WIN10系统。可以显示K150 board connected。但烧 ...

兄弟,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的是WIN10系统。可以显示K150 board connected。但烧录就跟你的问题一样。奇葩的是读取正常,烧录就不行

网友C:
兄弟,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的是WIN10系统。可以显示K150 board connected。但烧录就跟你的问题一样。

网友D(2016-05-31):
这个要看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