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中pcb原理图出现红叉

楼主(2016-05-30):
Altium designer 中pcb原理图在芯片引脚内出现叉叉,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截图也截大一点啊,应该是放元件的边框太小了,就是紫色的,把他拉宽,包含住所有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也截大一点啊,应该是放元件的边框太小了,就是紫色的,把他拉宽,包含住所有的元件

对,是那个框框小了。不过不用费劲去调它,直接将这个room区域删掉就好,搞定

网友B(2016-12-17):
放原件的框太小了

网友C(2021-03-02):
引用 楼主:
对,是那个框框小了。不过不用费劲去调它,直接将这个room区域删掉就好,搞定

怎样将room区删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