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串口控制电路及程序

楼主(2016-05-30):
基于51单片机的蓝牙串口控制电路原理图
全部资料下载:

三按键模式控制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t Tim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极数码管0~9段码
int hour_shi=2,hour_ge=0,min_shi=1,min_ge=6;
int NLh_shi=0,NLh_ge=0,NLm_shi=0,NLm_ge=0;
int star_flag=1;
int kk=4600;          //一秒钟是75,一分钟是4500(用一个LED灯来做状态指示),但是还是有点误差

char sbuf_in;

sbit jdq=P1^0;
sbit jdq1=P1^1;
sbit jdq2=P1^2;
sbit jdq3=P1^3;
sbit fmq=P1^4;

sbit button4=P2^7;
sbit button3=P2^6;
sbit button2=P2^5;
sbit button1=P2^4;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j;
        while(i--)
        for(j=0;j<120;j++);
}

void BT_Uart_inti()          //单片机串口初始化
{
        //SCON=0X50;           //串口工作方式1,允许串口接收
        SM0=0;
        SM1=1;
        REN=1;
        //RI=1;  //接收标志位,0:正在接收 1:接收完毕 (如果RI=1就一直执行串口中断)

        TMOD=0X20;           //定时器T1工作方式2
        TH1=0XFD;           //9600bit/s下的定时器初值
        TL1=0XFD;
        TR1=1;                  //启动定时器T1
        EA=1;                  //开总中断
        ES=1;                  //开串行口中断
}

void smg_init()                 //数码管初始化
{
        uint n;
        for(n=0;n<4;n++)
        {
                P2=(0XFE<<n);
                P0=0X49;
                delay(500);
                P0=0X3F;
                delay(500);
        }
        fmq=0;                 //关闭蜂鸣器
}

/*void Send_char(uchar dat)          //发送端
{
        SBUF=dat;                  //将字符送入发送寄存器
        while(!TI);                  //T1为发送状态标志位,0:发送中 1:发送结束
        TI=0;                         //手动清零标志位
}*/

void Smg_display()
{
        P2=0XFE;
        P0=Time[hour_shi];
        delay(3);
        P2=0XFD;
        P0=Time[hour_ge];
        delay(3); //若延时大于此数值,则数码管闪烁明显
        P2=0XFB;
        P0=Time[min_shi];
        delay(3);
        P2=0XF7;
        P0=Time[min_ge];
        delay(3); //若延时大于此数值,则数码管闪烁明显
}

void Time_off()
{
        uint k;
        for(k=0;k<20;k++)          //不知为何只循环一半次数
        {
                Smg_display();  //如果不调用显示函数则无法正常显示数值
                jdq=~jdq;
                jdq1=~jdq1;
                jdq2=~jdq2;
                jdq3=~jdq3;
                fmq=~fmq;
                delay(33);
                Smg_display();
                delay(33);
        }
}

void Smg_display2()
{
        P2=0XFE;
        P0=Time[NLh_shi];
        delay(3);
        P2=0XFD;
        P0=Time[NLh_ge];
        delay(3); //若延时大于此数值,则数码管闪烁明显
        P2=0XFB;
        P0=Time[NLm_shi];
        delay(3);
        P2=0XF7;
        P0=Time[NLm_ge];
        delay(3); //若延时大于此数值,则数码管闪烁明显
}

void Button4()
{
        if(button1==0)
        {
                delay(15);
                if(button1==0)
                {
                        star_flag++;
                        if(star_flag>3)
                        star_flag=1;
                }
        }
        if(star_flag==1)          //启动时钟
        {
                jdq=0;jdq1=1;jdq2=1;jdq3=0;                        //用LED来做状态显示,靠边的两盏灯常亮表示正在工作
                Smg_display();  //调用数码管显示函数
                kk--;
                if(kk<0)
                {
                        kk=4600;
                        min_ge++;
                        if(min_ge>9)
                        {
                                min_ge=0;
                                min_shi++;
                                if(min_shi>5)
                                {
                                        min_shi=0;
                                        hour_ge++;
                                        if(hour_shi==2&&hour_ge>3)
                                        {
                                                hour_shi=0; hour_ge=0;
                                                min_shi=0; min_ge=0;
                                        }
                                        if(hour_ge>9)
                                        {
                                                hour_ge=0;
                                                hour_shi++;
                                        }
                                }
                        }
                }
        }

        if(star_flag==2)                //暂停时钟(用来校准时间)
        {
                jdq=0;jdq1=0;jdq2=0;jdq3=0;          //四盏灯全亮表示进入暂停状态
                Smg_display();  //调用数码管显示函数
                if(button2==0)           //时位自增
                {
                        delay(88);
                        if(button2==0)
                        {
                                hour_ge++;
                                if(hour_shi==2&&hour_ge>3)
                                {
                                        hour_shi=0;
                                        hour_ge=0;
                                }
                                if(hour_ge>9)
                                {
                                        hour_ge=0;
                                        hour_shi++;
                                }
                        }
                }

                if(button3==0)                //分位自减
                {
                        delay(88);
                        if(button3==0)
                        {
                                min_ge--;
                                if(min_ge<0)
                                {
                                        min_ge=9;
                                        min_shi--;
                                        if(min_shi<0)
                                                min_shi=5;
                                }
                        }
                }
        }

        if(button4==0)
        {
                delay(88);
                if(button4==0)
                        star_flag=3;
        }

        if(star_flag==3)          //设置闹铃时间
        {
                jdq=1,jdq1=1;jdq2=1;jdq3=1;          //四盏灯全灭表示进入设置闹铃状态
                Smg_display2();
                if(button2==0)          //时位自增
                        {
                                delay(88);
                                if(button2==0)
                                {
                                        NLh_ge++;
                                        if(NLh_shi==2&&NLh_ge>3)
                                        {
                                                NLh_shi=0;
                                                NLh_ge=0;
                                        }
                                        if(NLh_ge>9)
                                        {
                                                NLh_ge=0;
                                                NLh_shi++;
                                        }
                                }
                        }
                }

                if(button3==0)                //分位自减
                {
                        delay(88);
                        if(button3==0)
                        {
                                NLm_ge--;
                                if(NLm_ge<0)
                                {
                                        NLm_ge=9;
                                        NLm_shi--;
                                        if(NLm_shi<0)
                                                NLm_shi=5;
                                }
                        }
                }
}

/*void Add_Sub(void)
{
        smg_ge--;
        if(smg_ge<0)
        {smg_shi--;smg_ge=9;}
        if(smg_shi<0)
        {smg_shi=9;smg_ge=9;}
}*/

void main()
{
        BT_Uart_inti();
        Time_off();
        smg_init();
        while(1)
        {
                Button4();
                if(hour_shi==NLh_shi&&hour_ge==NLh_ge&&min_shi==NLm_shi&&min_ge==NLm_ge)
                                Time_off();

        }
}

void BT_serial_smg()        interrupt 4    //中断编号4为串行口中断
{
        //Smg_display();
        if(RI)   //接收标志位,0:正在接收 1:接收完毕 (如果RI=1就一直执行中断)
        {//Smg_display();k--;if(k==0){Add_Sub();k=66;}
                RI=0;           //同样需要手动清零
                sbuf_in=SBUF;         //将接收缓冲器接收的字符送入变量中
        }

}

网友A(2017-02-23):
51单片机的蓝牙串口控制电路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