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25倾斜度角度模块 串口直接输出角度数据 MPU-6050模块 传感器

楼主(2016-05-31):
给大家点好东西  ,这个资料挺不错的,GY-25倾斜度角度模块 串口直接输出角度数据 MPU-6050模块 传感器.rar 就和大家分享下

51单片机程序:
//  GY-25
//  使用单片机:STC89C52
//  晶振:  11.0592 M
//  液晶屏:LCD1602
//  波特率:9600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变量*****************************
uchar   BUF[10];          //数据缓存区
uchar   cnt=0;           //接收数据的累计值
uchar   sign=0;
int YPR[3];
//********定义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SeriPushSend(uchar send_data);
void           display(void);
//*********************************************
//串口中断
void serial_serve(void) interrupt 4
{

  if(RI==1){         //中断标志
     RI=0;
    BUF[cnt]=SBUF;
          cnt++;        //接收计数
    if(cnt==8)                //
    {
       cnt=0;                 //
       sign=1;
    }
  }

}
//*********************************************
//串口初始化
//9600 bps @ 11.059 MHz
void init_uart()
{
        TMOD=0x21;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PS=1;      //串口中断设为高优先级别
        TR0=1;           //启动定时器
        TR1=1;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ES=1;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串口数据发送******************
void  SeriPushSend(uchar send_data)
{
    SBUF=send_data;
        while(!TI);TI=0;
}
//*************************************
void dis_play(int num)
{
        if(num<0)
        {
                num=-num;
                SeriPushSend('-');
        }
        else
                SeriPushSend('+');

        SeriPushSend(0x30|(num/10000));
        SeriPushSend(0x30|(num%10000/1000));
        SeriPushSend(0x30|(num%1000/100));
        SeriPushSend(0x2e);
        SeriPushSend(0x30|(num%100/10));
        SeriPushSend(0x30|(num%10));
        SeriPushSend(',');
}

//*******************数据接收并显示**********************
void display(void)
{

  if(sign){
         sign=0;

             if(BUF[0]==0XAA&&BUF[7]==0X55){                         //帧头判断

          YPR[0]=(BUF[1]<<8|BUF[2]);
          YPR[1]=(BUF[3]<<8|BUF[4]);
          YPR[2]=(BUF[5]<<8|BUF[6]);

                 SeriPushSend('#');
             SeriPushSend('Y');
             SeriPushSend('P');
             SeriPushSend('R');
             SeriPushSend('=');

             dis_play(YPR[0]);
                 dis_play(YPR[1]);
             dis_play(YPR[2]);

                 SeriPushSend(0X0d);
             SeriPushSend(0X0a);
        }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delay(2000);                                                      //延时
   init_uart();                                               //初始化串口
   EA=1;                                                      //开总中断
   cnt=0;
   SeriPushSend(0XA5);
   SeriPushSend(0X52);                                        //发送1帧读取命令,连续读取
   while(1){

   display();

   }                                                                  //end while
}

arduino程序:
//GY-25  ARDUINO  测试代码 IICLCD2004显示角度
//注意1:下载程序时候,请先断开GY25的连线!否则将导致下载不成功
//注意2:GY25模块使用时,上电自校正,建议不要用手拿着模块,
//       保持3秒以上静止状态,才能发送命令开始工作
//   GY25                  arduino pro mini
//   VCC----------------------VCC
//   RX-----------------------TX
//   TX-----------------------RX
//   GND----------------------GND
//-----------------------------------------------
//   IICLCD2004            arduino pro mini
//   VCC----------------------VCC
//   SCL----------------------A5
//   SDA----------------------A4
//   GND----------------------GND
#include <Wire.h>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int YPR[3];
unsigned char Re_buf[8],counter=0;
unsigned char sign=0;
int led = 13;
LiquidCrystal_I2C lcd(0x20,20,4);  // set the LCD address to 0x20 for a 20 chars and 4 line display

//-----------------------------------------------------------
void setup()
{
  lcd.init();                      // initialize the lcd
  // Print a message to the LCD.
  Serial.begin(115200);
  delay(2000);
  Serial.write(0XA5);
  Serial.write(0X52);    //初始化GY25,连续输出模式
  lcd.backlight();
  lcd.setCursor(0,0);     //I2C接口LCD2004显示初始值
  lcd.print("Yaw:");
  lcd.setCursor(0,1);
  lcd.print("Pitch:");
  lcd.setCursor(0,2);
  lcd.print("Roll:");
}
//-------------------------------------------------------------
void loop() {
  if(sign)
  {
     sign=0;
     if(Re_buf[0]==0xAA && Re_buf[7]==0x55)        //检查帧头,帧尾
     {
            YPR[0]=(Re_buf[1]<<8|Re_buf[2])/100;   //合成数据,去掉小数点后2位
            YPR[1]=(Re_buf[3]<<8|Re_buf[4])/100;
            YPR[2]=(Re_buf[5]<<8|Re_buf[6])/100;

            lcd.setCursor(4,0);
            lcd.print("    ");
            lcd.setCursor(4,0);
            lcd.print(YPR[0]);      //显示航向

            lcd.setCursor(6,1);
            lcd.print("    ");
            lcd.setCursor(6,1);    //显示俯仰角
            lcd.print(YPR[1]);

            lcd.setCursor(5,2);
            lcd.print("    ");
            lcd.setCursor(5,2);     //显示横滚角
            lcd.print(YPR[2]);
            delay(100);
   }
  }
}
//---------------------------------------------------------------
void serialEvent() {
  while (Serial.available()) {
    Re_buf[counter]=(unsigned char)Serial.read();
    if(counter==0&&Re_buf[0]!=0xAA) return;      // 检查帧头
    counter++;
    if(counter==8)                //接收到数据
    {
       counter=0;                 //重新赋值,准备下一帧数据的接收
       sign=1;
    }
  }
}

GY-25倾斜度角度模块 串口直接输出角度数据 MPU-6050模块 传感器.rar

网友A(2017-04-23):
如果没有led,我用电脑串口数据应该怎么办呀
这个程序哪里读的数据呀,不是只有传输吗?
新手,大神帮忙

网友B(2017-11-04):
正好我需要这个

网友C(2018-03-09):
好厉害的样子啊

网友D(2019-05-26):
正好需要,下载来看看!

网友E(2019-07-17):
正好需要,进来看看

网友F:
挺不错的资料

网友G(2019-10-21):
引用 网友E:
正好需要,进来看看

您好,请问你们利用这个程序成功实现了么?我是新手,想请教请教一下 在实验中I2C数据和时钟口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H:
先保存下来,以后能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