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遥控插座板,定时开关灯,带音乐播放

楼主:
                        产品主要由两部分构成:软件部分 、 硬件部分。

一、硬件部分:
                                        因为是220V,安全起见,使用的是公牛的防燃插座(普通插座).

控制中心是一款基本款CPU——51单片机,编写的程序就下载到这个芯片中去。

无线部分本想用WIFI或者蓝牙通过手机连接,手头有一个智能插座,每次要上床要打开手机连上WIFI,打开APP,设定,关WIFI,好麻烦的,已经好久不用,被我拆了。考虑到产品的易用性,还是选择了红外遥控(评论中说到用无线电遥控,感觉更好,但是手头附加功能比较多,手头没有像样的遥控器,所以就用红外了).在她床头放一个遥控器,睡前一按即可。

反馈部分(确认遥控信号是否被有效接受到)使用的是一个小蜂鸣器.因为作为一个插座或开关,没必要放一个复杂的显示器来反馈,如果加装显示器,操作需要盯着显示器,真是怪累的,加显示器还会对产品外观造成影响. 所以直接通过各种”滴滴声”,来反馈,不仅可以将蜂鸣器内置,对外观没影响,也是一种轻便的交互方式.

由于产品要附加”定时开”的功能需要知道当前的时间,使用时钟芯片,外加纽扣电池,即使断电,时钟依然在跑~~,骗女朋友说是上下5000年.其实误差每天大概一秒左右,够用。
                                        硬件的体积上要求尺寸足够小。在拆开公牛插座之后,抠掉多余的部分,留出放置电路的空间。用卡尺测量面积约为5cm*7cm,高度为2.5cm,在绘制印刷电路板(PCB)的时候将元件分别排布在电路板的上下两层,完全够用了.

                                        1、需要准备的工具如下:电烙铁、焊锡、热喷*、各种钳子、各种螺丝刀、镊子、卡尺、万用表等等。

                        2、购买元件和插排:下图左一为刚拆封的插座。右一是抠除下面两个插孔,用来放置红外接收头、变压电路、控制电路等

                        3、绘制印刷电路板:(左一)测量抠除部分的尺寸,根据尺寸大小,用Altium designer绘制电路图,并画板、排布原件、布线、铺铜,最终生成PCB(印刷电路板)。下图为仿真效果图。

                        4、元件焊接:下图(左上一)元件多数是从淘宝购买,部分零件实验室有就没有购买。(左下一)上一步绘制的电路板加工后的实物。下图右边两个图为最终焊接完成的电路板,正反两面。焊接是个技术活。比如中间最大的黑色方形芯片,型号是STC89C52工作频率11.0592MHZ,有44个针脚,针脚间距离小于0.5mm,一不小心就会发生焊锡粘连,所以最好需要热喷*等工具进行焊接。大蓝色块为10A继电器。(右一)背面为时钟芯片。

                                        5、组装。因为电路板上已经预留了程序的调试和下载接口,所以现在可以进行一定的组装。
将降压(220V AC转5V DC)模块(下图左一黑色)和小电路板放入插排,安装红外接收头(下图右一黑色为红外接收器) 如下:

                                        最终的样式:

                                        二、软件部分:

                                                                                                    软件使用C语言编写,严格说是51用C语言。简单易学,总共700行代码。
分别实现:
                                                                                                    1、红外信号的解码。
                                                                                                    2、遥控开关灯。
                                                                                                    3、遥控延时10min,20min,30min 后关灯。(20min是女朋友的要求)
                                                                                                    4、遥控定时开灯。(这样早上女朋友就不用自己开灯了,还能叫她起床。)
                                                                                                    5、DS1302可以上下5000年,代码里写了一些秘密哦,我不会告诉我神的。到特定日期吓吓她,哈哈
6、蜂鸣器发声反馈。
7、遥控器输入特定密码,蜂鸣器可以播放一首音乐

                                                                                                补充一些软件部分的东西,关于如何用软件产生音乐:
1、首先查得到do re mi fa so la si do等的频率2、用程序控制单片机产生相应频率的电压变化,电控制蜂鸣器发声
3、找到对应音乐的简谱,根据音调、节拍,产生相应的频率、延时,就可以用蜂鸣器得到你想要的任何乐曲了。

最终效果图:音乐听不到咯

网友A(2016-06-03):
非常棒的制作,楼主能分享一下完整的程序吗?

网友B:
非常实用的制作,期待电路图和代码的分享。谢谢楼主了

网友C(2016-12-29):
楼主啊,重点是程序代码和原理图啊,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