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65不采集数据,谁帮看看什么错误啊

楼主(2016-05-31):
unsigned int w165(void)
{
           unsigned char base=0;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emp;
        CLK2=0;
        _nop_();_nop_();_nop_();
        PL=1;
        _nop_();_nop_();_nop_();
        PL=0;
        _nop_();_nop_();_nop_();
    PL=1;
        _nop_();_nop_();_nop_();
        base<<=1;
        if(CHK)
        {
                base|=0x01;
        }

        for(i=0;i<39;i++)
        {
                CLK=0;
            _nop_();_nop_();_nop_();
                CLK=1;
            _nop_();_nop_();_nop_();
                base<<=1;
                if(CHK)
                {
                    base|=0x01;
                }
        }
    temp=((base&0xff00000000>>16)|(base&0xff000000>>8)|(base&0xff0000)|(base&0xff00<<8)|(base&0xff<<16));

        return temp;
}
void main()
{
   port_mode();
   UART_Init();
   CLK2=0;
   _nop_();_nop_();_nop_();
   while(1)
   {
       SBUF=w165();
        Delay1000ms();
   }
}

网友A:
回帖奖励 +1 黑币

你让他采集什么数据?p0~p7上有按键?还是有其他的传感器之类的?

网友B:
回帖奖励 +1 黑币

程序没有什么问题,检测电路连接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弄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程序已经调好了

网友C:
注意时序,我记得是要先锁存,再移位。PL信号的边沿锁存,然后每个时钟边沿移位一次,从Q7读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