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刚接触单片机

楼主(2016-05-31):
题目:变速流水灯
要求:设置2个独立按键,功能是加快和减慢灯的显示速度;8个LED
速度等级为 8个等级;时间间隔范围是50MS~2s
源代码在这:
#include <reg52.h>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 0; //定义循环变量i,用于软件延时
unsigned char cnt = 0; //定义计数变量cnt,用于移位控制

ENLED = 0;
ADDR3 = 1;
ADDR2 = 1;
ADDR1 = 1;
ADDR0 = 0;
while (1) //主循环,程序无限循环执行该循环体语句
{
P0 = ~(0x80 >> cnt); //P0等于0x80右移cnt位,控制8个LED
for (i=0; i<20000; i++); //软件延时
cnt++; //移位计数变量自加1
if (cnt >= 8) //移位计数超过7后,再重新从0开始
{
cnt = 0;
}
}
}

各位大神来一起探讨探讨

网友A:
没看懂你的程序,你的按键在程序里没作用么。控制显示速度 为啥 在移位这里作文章。  应该只是与时间有关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的程序,你的按键在程序里没作用么。控制显示速度 为啥 在移位这里作文章。  应该只是与时间有关系 ...

这是流水灯的程序      按键那个我不会做    所以没有。            速度是通过按键来控制流水灯的流动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