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 designer9中电子管管座的画法(7脚、8脚、9脚)多谢!

楼主:
新人初学AD软件,见笑了!请教如何画下图中电子管管座的pcb,多谢多谢!!

网友A(2016-05-31):
看不懂啊 自己努力

网友B:
不会啊!所以请教朋友们,期待指教!!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不是画出大焊盘的意思,要是这样的话可以放置普通焊盘,然后调节焊盘大小和过孔大小就行了。你要多大的具体看参数

网友C:
直接加上面的焊盘要记得编号,要不然电气连接会出错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不是画出大焊盘的意思,要是这样的话可以放置普通焊盘,然后调节焊盘大小和过孔大小就行了。你要多大的具体看参数

直接加上面的焊盘要记得编号,要不然电气连接会出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不是画出大焊盘的意思,要是这样的话可以放置普通焊盘,然后调节焊盘大小和过孔大小就行了。你 ...

主要是如何找到准确的放置位置,比如如何十等分或八等分一个圆,以及如何确定距离圆心位置,至于尺寸代表说明一下就可以啦,多谢!!!

网友D:
画个圆圈 ,把焊盘放上去 ,设置角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如何找到准确的放置位置,比如如何十等分或八等分一个圆,以及如何确定距离圆心位置,至于尺寸代表 ...

Ctrl+M是可以测长度,至于你说的十等分八等分可以中间放个电阻作为参考,然后设置元器件的旋转角度为36度、45度。然后点空格选中圆中放置的电阻,旋转一次就是一个标记位置。
怎样设置元器件的旋转角度你就百度一下吧,不赘述了

网友E(2016-07-10):
关键找准基准点,对照电子管器件资料再封装库中建立器件封装!

网友F:
可以找一些关于Altium Designer的资料看看,推荐你买《Altium Designer 10 实战100例》

网友G:
如果你会CAD,可以用CAD画出框图,之后再导成DXF格式,再AD导入这个文件,位置都有了。

网友H(2016-08-23):
有PCB导向的

网友I:
选一个焊盘作为原点,然后计算其他焊盘的坐标,按坐标即可画出封装。

网友J:
可以按tab键进行X,Y坐标设计,或者按快捷键M通过X,Y选择焊盘位置

网友K(2019-01-16):
为什么不直接用Layput6.0画PCB,画好管座图,另存为元件,以后就很方便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