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门,请帮助分析一下我的程序错误,本人新手。跪求各位高手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7-26):
S_SET BIT  P1.5   M_SET BIT  P1.6     H_SET BIT  P1.7  WS EQU  35H       SECOND EQU  29H MINUTE EQU  30H  HOUR EQU  31H   TCNT EQU  34H   ORG  00H    SJMP  START    ORG  0BH    LJMP  INT_T0  START:MOV  DPTR,#TABLE        MOV  HOUR,#0                              MOV  MINUTE,#0              MOV  SECOND,#0              MOV  TCNT,#0              MOV  TMOD,#01H             MOV  TH0,#(65536-50000)/256            MOV TL0,#(65536-50000)MOD 256             MOV  IE,#82H              SETB  TR0  A1:LCALL DISPLAY         JNB  S_SET,S1       JNB  M_SET,S2       JNB  H_SET,S3          LJMP A1    S1:LCALL DELAY            JB  S_SET,A1         INC  SECOND     MOV  A,SECOND     CJNE A,#60,J0         MOV  SECOND,#0      LJMP K1  S2: LCALL DELAY           JB  M_SET,A1     K1: INC  MINUTE      MOV  A,MINUTE           CJNE A,#60,J1                 MOV  MINUTE,#0           LJMP K2  S3: LCALL DELAY        JB  H_SET,A1      K2: INC  HOUR       MOV  A,HOUR       CJNE A,#24,J2                 MOV  HOUR,#0            MOV  MINUTE,#0           MOV  SECOND,#0           LJMP A1  J0:JB  S_SET,A1       LCALL DISPLAY       SJMP J0 J1:JB  M_SET,A1      LCALL DISPLAY       SJMP J1  J2:JB  H_SET,A1      LCALL DISPLAY      SJMP J2  INT_T0:MOV  TH0,#(65536-50000)/256           MOV  TL0,#(65536-50000)MOD 256            INC  TCNT          MOV  A,TCNT           CJNE A,#20,RETUNE         INC  SECOND               MOV  TCNT,#0             MOV  A,SECOND             CJNE A,#60,RETUNE               INC  MINUTE               MOV  SECOND,#0              MOV  A,MINUTE             CJNE A,#60,RETUNE               INC  HOUR              MOV  MINUTE,#0             MOV  A,HOUR             CJNE A,#24,RETUNE              MOV  HOUR,#0              MOV  MINUTE,#0              MOV  SECOND,#0             MOV  TCNT,#0  RETUNE: RETI   DISPLAY:MOV  A,SECOND          MOV  B,#10            DIV  AB            CLR  P3.6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            SETB P3.6           MOV  A,B            CLR  P3.7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                SETB P3.7                MOV  A,MINUTE             MOV  B,#10               DIV  AB                    CLR  P3.4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               SETB P3.4                  MOV  A,B                   CLR  P3.5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                    SETB P3.5                        MOV  A,HOUR                  MOV  B,#10                   DIV  AB                   CLR  P3.2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                    SETB P3.2          MOV  A,B           CLR  P3.3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           SETB P3.3           RET    DELAY1: MOV   R5,#1 D2: MOV  R4,#25      DJNZ R4,$       DJNZ R5,D2      RET   DELAY: MOV  R6,#10  D1:MOV  R7,#250     DJNZ R7,$     DJNZ R6,D1     RET            TABLE:DB 3FH,06H,5BH,4FH,66H         DB 6DH,7DH,07H,7FH,6FH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