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红外感应原理请教

楼主(2016-05-31):
这个电路中3个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放大吗?工作原理是什么?还请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
好心急好心急,请赐教各个大神

网友A:
当然是放大信号及开关作用了,这电路图要修改不然电路很快就死翘翘了。

网友B:
开关作用,电路给的参数好像不怎么对。

楼主:
请问怎么改参数,是这样计算的?请详细说明下,谢谢了

楼主:
要怎么改?参数怎么设计,怎么计算?

网友C:
都是用来做开关用的,如果OUT是高电平那么将使第一个三极管导通,第一个三极管导通,第一个三极管的发射极是一个高电,将使后面两个三极管都导通,这时两个LED灯都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