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语言的89C51与TLC2543AD转换器的驱动程序的设计 实训报告

楼主(2016-06-01):
电子信息技术综合实训报告
竞赛题名称:基于C语言的89C51与TLC2543AD转换器的驱动程序的设计
队员名称:
评阅人签名:
  • 设计思路描述:

设计思路:

硬件部分基于80C51单片机和TLC2543组成多路数据采集系统,采用89C51作为控制部件,控制数据的采集、显示、传输,它是整个系统的核心。由TLC2543作为此数据采集系统的A/D转换芯片,进行模数转换得到模拟信号测量值,它使用开关电容逐次逼近技术完成A/D转换过程由于是串行输入结构,能够节省51系列单片机的I/O资源。硬件设计的主要任务是TLC2543和单片机的接口电路设计,输入信号的调理电路设计。

软件部分主要涉及A/D转换程序的编写,1602LCD驱动的编写,从TLC2543所接收数据的处理等。

原理框图:见图1。

图1 模数转换系统框图

  • 硬件电路图:

由ProteusEDA工具软件所绘制原理图,见图2。

图2 模数转换系统原理图

  • 算法数学描述:

算法1:

for(i=0;i<6;i++)

{

  ad_result=AD_Conver(0);

  sum+=ad_result;

}

ad=sum*5.0/4096/6;

说明:对TLC2543的返回值ad_result进行求和,然后取平均数。

算法2:

num[0]=ad_result/10000+'0';

num[2]=ad_result%10000/1000+'0';

num[3]=ad_result%1000/100+'0';

num[4]=ad_result%100/10+'0';

num[5]=ad_result%10+'0';

说明:分别求出LCD显示数值各位的数值。

  • 软件流程图:

1602LCD程序流程图,见图3。

图3 1602LCD程序流程图

主程序流程图,见图4。

图4 主程序流程图

  • 测试方法描述:(含模块与系统测试方法)

由探针对模拟信号输入端口进行电压测量,数值为2.71192V,见图5。

图5

对模拟信号采样并处理,得模拟信号输入端口电压测量值为2.7111V,见图6。

图6

  • 测试数据:

滑动滑动变阻器改变模拟输入端口电压,共测得数据5组数据,见表1。

探针测量值(V)

2.7119

2.4265

2.1410

1.8556

1.5703

LCD示值(V)

2.7111

2.4255

2.1398

1.8554

1.5698

表1

  • 数据分析与结论:

测试数据分析:

=0.0008

=0.0001

=0.0012  (舍去)

=0.0002

=0.0005

误差平均值:+++  0.0008

结论:由以上计算结果可知,该系统误差较小,能满足日常所需的测量精度要求,同时反映出TLC2543模数转换芯片具有误差小,分辨率较高,因此在仪器仪表中有较为广泛的应用。

附件一:程序源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3^5;
sbit RW=P3^6;
sbit E=P3^4;
sbit BF=P0^7;             //1602忙碌标志位
void delay1ms()
{u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void delay(uchar n)                //延时n毫秒
{u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unsigned char BusyTest(void)   //result=1为忙碌;result=0为不忙碌
{bit result;
RS=0;
RW=1;                                 //高电平进行读操作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BF;
E=0;
return result;}
void WriteInstruction (uchar dictate)              //写指令
{ while(BusyTest()==1);
  RS=0;                      //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_nop_();
  _nop_();
  P0=dictate;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0;}
void WriteAddress(uchar x)                   //写地址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void WriteData(u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写入数据
   RW=0;
   E=0;
   P0=y;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0;}
void LcdInitiate(void)                //初始化
{delay(15);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f);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有光标,光标闪烁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5);}
sbit CLOCK=P1^3;
sbit DATA_IN=P1^1;
sbit DATA_OUT=P1^0;
sbit CS=P1^2;
void delay1()
{int i=5;
while(i--);}
uint AD_Conver(uchar channel)                            //选择输入通道
{uchar i;
int ad_value=0;
CLOCK=0;
CS=1;
delay1();
CS=0;
channel<<=4;                                                                                    //左移4位
for(i=0;i<12;i++)
{ if(DATA_OUT)ad_value|=1;
  DATA_IN=(bit)(channel&0x80);
  CLOCK=1;
  delay1();
  CLOCK=0;
  channel<<=1;
  ad_value<<=1;}
CLOCK=1;
ad_value>>=1;
return ad_value;                                                                      //返回转换数据
}
void main()
{ int ad_result;
uint i;
float ad;
uint num[]={'0','.','0','0','0','0','V',' ',' ',' ',' ',' '};
uint csu[]={' ',' ',' ',' ',' ','C',' ','S',' ','U',' ',' ',' ',' ',' '};
ad_result=AD_Conver(0);
delay(100);
while(1)
{uint sum;
  sum=0;
  for(i=0;i<6;i++)
  {
   ad_result=AD_Conver(0);
   sum+=ad_result;}
  ad=sum*5.0/4096/6;                                                        //4096为2的12次方,6为求平均数
  ad_result=(int)(ad*10000);                               //转换为整形变量
  num[0]=ad_result/10000+'0';
  num[2]=ad_result%10000/1000+'0';
  num[3]=ad_result%1000/100+'0';
  num[4]=ad_result%100/10+'0';
  num[5]=ad_result%10+'0';
  LcdInitiate();
  WriteAddress(0x80);                                                        //第一行第一列显示
  for(i=0;i<15;i++)
  {WriteData(num[i]);
   delay(850);}
  WriteAddress(0xc0);                                                        //第二行第一列显示
  for(i=0;i<15;i++)
  {WriteData(csu[i]);
   delay(850);}
  delay(10000);}
}

附件二:TLC2543时序图

完整版本的论文请下载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