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430F149系列的4*4按键12864显示

楼主:
这是基于MSP430F149系列的4*4按键控制12864液晶显示IR程序

完整程序下载:

部分程序预览:
/***************************
2016/4/26    独立按键中断
**************************/

#include<MSP430x14x.h>
#include "key.h"
#include "Config.h"

//选用端口定义
#define KEYDIR P1DIR
#define KEYIES P1IES
#define KEYIE  P1IE
#define KEYIN  P1IN
#define KEYIFG  P1IFG

//定义键盘管教
#define KEY0 BIT4
#define KEY1 BIT5
#define KEY2 BIT6
#define KEY3 BIT7
#define KEY_MOD (KEY0+KEY1+KEY2+KEY3)

unsigned char KeyZhi=KEY_NONE;  //经过确认的按键值
unsigned char KeyCnt;           //某次连续按键的次数
unsigned char KeyDown=KEY_NONE; //被按下的键

#define KEY_TIME 50             //连续按键经过此时间,按键次数加1
unsigned char KeyTime;           //记录连续按键的时间
int flag=0;

/*********************************************
初始化
*********************************************/
void InitKey()
{
    KEYDIR=KEYDIR & (~(KEY0+KEY1+KEY2+KEY3));    //设置端口为输入
    KEYIES=KEYIES | (KEY0+KEY1+KEY2+KEY3);       //设置下降沿中断
    KEYIE=KEYIE | (KEY0+KEY1+KEY2+KEY3);         //打开端口中断
    KeyCnt=0;                                    //按键次数清零
    LED8DIR = 0xff;                    //设置IO口方向为输出
    LED8 = 0xFF;                       //初始设置为00

}
/******************************************
打开或关闭键盘中断
*********************************************/
void GoKey(unsigned char sw)
{
    if(sw==0)
      KEYIE=KEYIE &(~ (KEY0+KEY1+KEY2+KEY3));
    else
      KEYIE=KEYIE | (KEY0+KEY1+KEY2+KEY3);
}
/*****************************************
获得键值和连续按下的次数,并清除记录和按键次数
key_cnt;返回某一处按键被连续按下的次数
返回值:按下的有效的键的键值
******************************************/
unsigned char GetKeyZhi(unsigned char *key_cnt)
{
    unsigned char q0;
    q0=KeyZhi;
    KeyZhi=KEY_NONE;
    *key_cnt=KeyCnt;
    KeyCnt=0;
    return q0;
}
/*****************************************
端口中断函数
多中断中断源:P1IFG.0~P1IFG.7只用到P1.4,P1.5,P1.6,P1.7
进入中断后应该先判断中断源,退出中断时应该先清除中断标志,否则将再次触发中断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rot1()
{
    unsigned char q0;
    if((KEYIFG&KEY0)==KEY0)
    {
        /*LED8 |= 1<<0;                      //如果要显示闪烁别的灯,改0为其他就可以(0~7)
        delay_ms(500);
        LED8 &= ~(1<<0);
        delay_ms(500);*/
      flag=1;
        KEYIFG=KEYIFG&(~KEY0);            //清除中断标志
        //KeyDown=KEY_P14;
        //q0=1;
    }
     else if((KEYIFG&KEY1)==KEY1)
    {
        /*LED8 |= 1<<1;                      //如果要显示闪烁别的灯,改0为其他就可以(0~7)
        delay_ms(500);
        LED8 &= ~(1<<1);
        delay_ms(500);*/
      flag=2;
        KEYIFG=KEYIFG&(~KEY1);            //清除中断标志
        /*KeyDown=KEY_P15;
        q0=1;*/
    }
     else if((KEYIFG&KEY2)==KEY2)
    {
        /*LED8 |= 1<<2;                      //如果要显示闪烁别的灯,改0为其他就可以(0~7)
        delay_ms(500);
        LED8 &= ~(1<<2);
        delay_ms(500);*/
      flag=3;
        KEYIFG=KEYIFG&(~KEY2);            //清除中断标志
        /*KeyDown=KEY_P16;
        q0=1;*/
    }
     else if((KEYIFG&KEY3)==KEY3)
    {
        /*LED8 |= 1<<3;                      //如果要显示闪烁别的灯,改0为其他就可以(0~7)
        delay_ms(500);
        LED8 &= ~(1<<3);
        delay_ms(500);*/
      flag=4;
        KEYIFG=KEYIFG&(~KEY3);            //清除中断标志
        /*KeyDown=KEY_P17;
        q0=1;*/
    }
    if(q0==1)
    {
      GoKey(0);
      KeyTime=0;
      KeyCnt=0;
      //GotimeDFA();
    }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Sys()
{
  unsigned int iq0;
  //使用XT2振荡器
  BCSCTL1=BCSCTL1&(~XT2OFF);
  do
  {
    IFG1=IFG1&(~OFIFG);
    for(iq0=0xff;iq0>0;iq0--);
  }
  while((IFG1&OFIFG)!=0);
  BCSCTL2=SELM_2+SELS;
  InitKey();
  _EINT();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ey[2];
  WDTCTL=WDTPW+WDTHOLD;
  InitSys();
start:
  key[0]=GetKeyZhi(&key[1]); //读按键和键值
  LED8=0XF0;
  if(key[0]==KEY_NONE)
  {LED8=0XF0;
    while(1)
    {
      if(flag==1)
      {
      LED8=0X01;flag=0;
      }
      if(flag==2)
      {
      LED8=0X02;flag=0;
      }
      if(flag==3)
      {
      LED8=0X04;flag=0;
      }
      if(flag==4)
      {
      LED8=0X08;flag=0;
      }
    }
  }
  LPM3;
  goto start;
}

网友A(2017-04-03):
12864是带字库的还是不带字库的?

网友B(2017-07-24):
说的是用的矩阵键盘和12864,但是确实独立按键,也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