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MSP430单片机的DAC怎么输出PWM波?

楼主(2016-06-01):
怎么用430单片机的DAC输出方波?请各位大亨指点,谢谢

网友A:
用定时器就可以很简单的完成这个功能,你要是对定时器不了解的话到下面这个链接去看看吧.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YIqGnrlzDn1IqEU9KWK

网友B:
哦哦哦哦哦哦

网友C:
用DAC送方波太可惜了,用定时器做脉宽调制吧。

网友D(2016-11-07):
直接用定时器输出PWM,方便省事

网友E:
用定时器输出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