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单片机程序两个未知量,为啥只显示一个!

楼主(2016-06-01):
//功能:LCD液晶显示程序,采用8位数据接口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库函数头文件,代码中引用了_nop_()函数
// 定义控制信号端口
sbit RS=P1^6;     //P1.6
sbit RW=P1^5;    //P1.5
sbit E= P1^4;     //P1.4
// 声明调用函数
void lcd_w_cmd(unsigned char com); //写命令字函数
void lcd_w_dat(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unsigned char lcd_r_start();  //读状态函数
void int1();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可控延时函数
void delay1();    //软件实现延时函数,5个机器周期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lcd[]="Chen Wei";
        unsigned char lcd2[]="He Tao";
    unsigned char i,k;
   P2=0xff;    // 送全1到P2口
   int1();    // 初始化LCD
   delay(255);

   lcd_w_cmd(0x84);    // 设置显示位置
   delay(255);
         for(i=0;i<8;i++)     // 显示字符串
      {
    lcd_w_dat(lcd[i]);
    delay(200);
    }

lcd_w_cmd(0xc5);  // 设置显示位置
   delay(255);
      for(k=0;k<6;k++)      // 显示字符串
    {
    lcd_w_dat(lcd[k]);
    delay(200);
    }
    while(1);    // 原地踏步
}

以上函数并未粘贴全!

                                                                                                    ChenWei                                                 ChenWei
为什么 LCD上 第一行显示 ChenWei  第二行显示 ChenWe     效果:     ChenWe     预计效果(想达到效果):     He Tao           请问怎么修改函数!!

网友A:
改lcd_w_cmd(0xc5);  // 设置显示位置下面lcd_w_dat(lcd[k]);为lcd_w_dat(lcd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