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温度并控制电机正反转程序

楼主(2016-06-02):
  • 介绍:DS18B20模块程序文件,调用时请根据你所接的IO口不同修改dq的值
  • 使用说明:调用时,只用调用ds18b20_read_temperature(uint16 *t)函数,返回值为所得温度的10倍,
  •                                  假设温度16.1度,返回和值为161
  • 作者:方正电子工作室
  • 时间:20170323
  • *****************************************************************/
  • #include<reg52.h>
  • #include<intrins.h>
  • #include"common.h"
  • sbit dq = P3^0;
  • void delay(uint8 x)
  • {
  •         while(x--);
  • }
  • /************************DS18b20初始化程序**********************
  • 输出参数:1 表示没有检测到DS18B20
  •                                  0 表示检测到DS18B20
  • ****************************************************************/
  • bit ds18b20_init()
  • {
  •         bit flag;
  •         dq = 1;
  •         delay(1);
  •         dq = 0;                                //将总线拉低产生低电平复位脉冲并延时最小480us
  •         delay(80);
  •         dq = 1;                                //释放总线
  •         delay(7);
  •         if(dq == 1)                //DS18B20检测上升脉动冲等待15-60us,将总线拉为电平,表明初始化成功,否则失败,并持续60-240us
  •                 flag = 1;
  •         else
  •                 flag = 0;
  •         dq = 1;                                //将总线拉高
  •         delay(20);
  •         return flag;        //返回初始化结果
  • }
  • /************************DS18b20读一字节数据**********************
  • 输出参数:返回读到的一个字节的数据
  • *****************************************************************/
  • void ds18b20_read_byte(uint8 *dat)
  • {
  •         uint8 i;
  •         dq = 1;
  •         _nop_();
  •         for(i=0;i<8;i++)
  •         {
  •                 dq = 0;                                                //起始信号
  •                 *dat >>= 1;                                //数据从高位读取,保存读到的数据
  •                 dq = 1;                                                //总线释放
  •                 _nop_();
  •                 _nop_();
  •                 if(dq == 1)                                //读总线上数据,如果是1,将最高位置为1
  •                         *dat |= 0x80;
  •                 delay(8);                                        //延时45us以上
  •                 dq = 1;
  •         }
  • }
  • /************************DS18b20写一字节数据**********************
  • 输入参数:需要写入的一个字节数据
  • *****************************************************************/
  •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int8 dat)
  • {
  •         uint8 i;
  •         for(i=0;i<8;i++)
  •         {
  •                 dq = 0;                                //起始信号
  •                 _nop_();                        //延时2us
  •                 _nop_();
  •                 dq = dat & 0x01;        //将低位数据放入总线
  •                 delay(10);
  •                 dq = 1;
  •                 dat >>= 1;
  •         }
  • }
  • /************************DS18b20读温度**********************
  • 输出参数:读取的温度值
  • ***********************************************************/
  • void ds18b20_read_temperature(uint16 *t)
  • {
  •         uint8 TL,TH;
  •         bit flag = 0;
  •         if(ds18b20_init() == 1)
  •                 *t = 0x00;
  •         else
  •         {
  •                 ds18b20_write_byte(0xcc);          //跳过ROM检测
  •                 ds18b20_write_byte(0x44);                //温度转换
  •                 ds18b20_init();
  •                 ds18b20_write_byte(0xcc);                //跳过ROM检测
  •                 ds18b20_write_byte(0xbe);                //读取温度命令
  •                 ds18b20_read_byte(&TL);
  •                 ds18b20_read_byte(&TH);
  •                 if((TH & 0xf8) == 0xf8) //如果是负温度
  •                 {
  •                         TH = ~TH;
  •                         TL = ~TL + 1;
  •                         if(TL == 0x00)
  •                                 TH = TH + 1;
  •                         flag = 1;
  •                 }
  •                 *t = (uint16)(((TH & 0x07)<<4) | ((TL & 0xf0 )>>4));         //整数部分
  •                 *t = *t * 10 + (uint16)((TL & 0x0f)*10/16);                                         //整数部分乘以10加上小数部分返回的数据为得到的温度的10倍,一位小数
  •                 if(flag == 1)
  •                         *t = *t + 10000;                        //如果温度大于10000表示为负温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