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 简易电子琴

楼主(2016-06-02):
1、AT89C51 单片机
2、独立式按键
3、蜂鸣器

设计要求:
1、有7个琴键K1~K7:分别对应DO RE ME FA SO LA SI,按下某一琴键,发出对应音阶的声音。
2、1个音调调节键K0:按动调节键,依次实现 中音→高音→低音→·······循环切换。
3、上电复位后 默认为中音区。

4、扩展功能:有音乐播放功能(可做可不做)

网友A:
使用按键控制给有源蜂鸣器的脉冲频率就可以了,单片机最小系统,9个按键,有源蜂鸣器,蜂鸣器驱动电路就可以,很简单的

网友A:
网上很多参考的,搜一搜即可http://www.51hei.com/bbs/dpj-32854-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按键控制给有源蜂鸣器的脉冲频率就可以了,单片机最小系统,9个按键,有源蜂鸣器,蜂鸣器驱动电路就可 ...

帮我写一下,还有仿真图

网友B:
这个单频率的声音肯定不好听的,跟真正的电子琴比会差非常远,我觉得好的办法是用现成的电子琴的录音来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单频率的声音肯定不好听的,跟真正的电子琴比会差非常远,我觉得好的办法是用现成的电子琴的录音来模拟

我就为了应付作业。。

网友C:
先Proteus仿真一下,盼挑刺、盼质疑、盼比较。
实例3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D:
可以得用T0中计时器,做计时调整,需求进行频率的计算,做出9个时间常数,分别在9个按键按下时,将对应的时间常数送入T0中(如果T0的16位不够用可以用内存扩充),并将T0的溢出从P3的T0引脚输出,经三极管扩流后驱动蜂鸣器。

网友E:
电子琴. 程序带图.c和汇编都有.....友情赠送.希望能帮助到你

电子琴(1).zi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Proteus仿真一下,盼挑刺、盼质疑、盼比较。

没有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