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和DHT11温湿度传感器组成报警系统

楼主(2016-06-02):
图3.2 为DHT11传感器实物图,其性能指标和特性如下:
  (1)工作电压范围:3.5V-5.5V;
  (2)工作电流 :平均0.5mA;
  (3)湿度测量范围:20-90%RH ;
  (4)温度测量范围:0-50℃ ;
  (5)湿度分辨率 :1%RH 8位;
  (6)温度分辨率 :1℃ 8位;
  (7)采样周期 :1S ;
  (8)单总线结构 ;
9TTL兼容(5V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char  S8;       /* defined for 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sbit set=P2^2 ;
//  设置
sbit setup=P2^1 ;
//  设置+
sbit setdown=P2^0 ;
//  设置-
sbit speek=P1^0;
sbit hh=P1^1;
sbit ll=P1^2;
sbit LCD_RS=P2^7;
sbit LCD_RW=P2^6;
sbit LCD_EN=P2^5;
sbit  P2_0  = P3^7 ;
sbit  P2_1  = P3^1 ;

//----------------------------------------------//
//----------------定义区--------------------//
//----------------------------------------------//
U8  U8FLAG;
U8  U8count,U8temp;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8  U8comdata;
U8  indata[5];
U8  count, count_r=0;
U16 U16temp1,U16temp2;
uchar settem_h,settem_l,sethum_h,sethum_l,con=0;
bit sethumbz_h=0,sethumbz_l=0,settembz_h=0,settembz_l=0,setkey;
uchar i;

void Delay_1(U16 j)
{
U8 i;
for(;j>0;j--)
{
  for(i=0;i<127;i++);
}
}
//void elay(unsigned int num)//延时函数
//{
//  while( --num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8 i;
i--;
i--;
i--;
i--;
i--;
i--;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 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N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N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lcd_w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_1(5);
    lcd_wcmd(0x38);
    Delay_1(5);
    lcd_wcmd(0x38);
    Delay_1(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_1(5);
    lcd_wcmd(0x06);      //移动光标
    Delay_1(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_1(5);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lcd_wcmd(pos | 0x80);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

void LCD1602PutStr(char* s)
{
        uchar i = 0;
        while (*(i + s)) {
                lcd_wdat(*(i + s));
                i++;
        }
}

//串行总线
void COM(void)
{

U8 i;
for(i=0;i<8;i++)
{

  U8FLAG=2;
  //----------------------
  P2_1=0 ;  //T
  P2_1=1 ;  //T
  //----------------------

  while((!P2_0)&&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 Delay_10us();
  U8temp=0;
  if(P2_0)U8temp=1;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
  P2_1=0 ;  //T
  P2_1=1 ;  //T
  //----------------------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0
}//rof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void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P2_0=0;
   Delay_1(180);
   P2_0=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P2_0=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P2_0)   //T !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P2_0)&&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P2_0)&&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P2_0=1;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fi
   }//fi

}

Disp_Temperature()//显示温度
{
//unsigned char  n=0;

//  display[4]=temp_data[0]&0x0f;
//  display[0]=ditab[display[4]];     //查表得小数位的值

//  display[4]=((temp_data[0]&0xf0)>>4)|((temp_data[1]&0x0f)<<4);
        lcd_pos(0x04);
        lcd_wdat('0'+U8RH_data_H/10);
        lcd_wdat('0'+U8RH_data_H%10);
        lcd_pos(0x44);
        lcd_wdat('0'+U8T_data_H/10);
        lcd_wdat('0'+U8T_data_H%10);

        lcd_pos(9);
        lcd_wdat('0' + sethum_h / 10);
        lcd_wdat('0' + sethum_h % 10); /* 显示湿度上限 */
        lcd_pos(13);
        lcd_wdat('0' + sethum_l / 10);
        lcd_wdat('0' + sethum_l % 10); /* 显示湿度下限 */

        lcd_pos(0x49);
        lcd_wdat('0' + settem_h / 10);
        lcd_wdat('0' + settem_h % 10); /* 显示温度上限 */
        lcd_pos(0x4d);
        lcd_wdat('0' + settem_l / 10);
        lcd_wdat('0' + settem_l % 10); /* 显示温度下限 */

                  if (settembz_h)
                {
                        lcd_pos(0x4f);
                        lcd_wdat(' ');
                        lcd_pos(0x0f);
                        lcd_wdat(' ');
                        lcd_pos(0x0b);
                        lcd_wdat(' ');
                        lcd_pos(0x4b);
                        lcd_wdat(127);
        }
                  if (settembz_l)
                {
                        lcd_pos(0x0f);
                        lcd_wdat(' ');
                        lcd_pos(0x0b);
                        lcd_wdat(' ');
                        lcd_pos(0x4b);
                        lcd_wdat(' ');
                        lcd_pos(0x4f);
                        lcd_wdat(127);
                }
                if (sethumbz_h)
                {
                        lcd_pos(0x0f);
                        lcd_wdat(' ');
                        lcd_pos(0x4b);
                        lcd_wdat(' ');
                        lcd_pos(0x4f);
                        lcd_wdat(' ');
                        lcd_pos(0x0b);
                        lcd_wdat(127);

                }
            if (sethumbz_l)
                {
                        lcd_pos(0x4f);
                        lcd_wdat(' ');
                        lcd_pos(0x4b);
                        lcd_wdat(' ');
                        lcd_pos(0x0b);
                        lcd_wdat(' ');
                        lcd_pos(0x0f);
                        lcd_wdat(127);
            }

}
void doing()
{
    uchar xianzhi_mi ,shiduzhi;
    xianzhi_mi=U8T_data_H ;
        shiduzhi=U8RH_data_H;
    if((xianzhi_mi<settem_h)&(xianzhi_mi>settem_l)&(shiduzhi<sethum_h)&(shiduzhi>sethum_l))
    {
        ll=1 ;
        hh=1 ;
        speek=1 ;
    }
    if((xianzhi_mi>settem_h)||(shiduzhi>sethum_h))
    {
        hh=0 ;
        ll=1;
        speek=0;
    }
    if((xianzhi_mi<settem_l)||(shiduzhi<sethum_l))
    {
        hh=1 ;
        ll=0 ;
        speek=0 ;
    }
}

void key()
{
        if(set==0)
        {
                Delay_1(2);
                if(set==0)
                {
                        while(!set);
                        con++;
                        setkey=1;

                }
                switch(con)
                {
                        case 1:sethumbz_h=1;sethumbz_l=0;;break;
                        case 2:sethumbz_h=0;sethumbz_l=1;break;
                        case 3:settembz_h=1;settembz_l=0;sethumbz_l=0;break;
                        case 4:settembz_h=0;settembz_l=1;break;
                        default:sethumbz_h=0;sethumbz_l=0;settembz_h=0;settembz_l=0;con=0;setkey=0;
                }
        }
        if((setup==0)&setkey)
        {
                Delay_1(5);
                while(!setup);
                if(sethumbz_h==1)
                {
                        if(sethum_h<=99)
                        sethum_h++;

                }
                if(settembz_h==1)
                {
                        if(settem_h<=99)
                        settem_h++;

                }
                if(sethumbz_l==1)
                {
                        if((sethum_l<sethum_h)&(sethum_l<=99))
                        sethum_l++;
                }
                if(settembz_l==1)
                {
                        if((settem_l<settem_h)&(settem_l<=99))
                        settem_l++;
                }
        }
        if((setdown==0)&setkey)
        {
                Delay_1(5);
                while(!setdown);
                if(sethumbz_h==1)
                {
                        if((sethum_h>sethum_l)&(sethum_h>=1))
                        sethum_h--;

                }
                if(settembz_h==1)

                {
                        if((settem_h>settem_l)&(settem_h>=1))
                        settem_h--;

                }
                if(settembz_l==1)
                {
                        if(settem_l>=1)
                        settem_l--;
                }
                if(sethumbz_l==1)
                {
                        if(sethum_l>=1)
                        sethum_l--;
                }
        }

}

void init_time()
{
        TMOD=0x01 ;
    TH0=(65535-5000)/256;
    TL0=(65535-5000)%256 ;
    TR0=1 ;
    EA=1 ;
    ET0=1 ;
}
void main(void)
{
        P1=0xff;
    settem_h=30 ;
    //设置高温
    settem_l=0 ;
    //设置低温
        sethum_h=70;//湿度上线报警值
        sethum_l=0;//湿度下限报警值
        lcd_init();
        lcd_pos(0);
        LCD1602PutStr("hum:"); /* 第一行显示湿度 */
        lcd_pos(7);
        LCD1602PutStr("H "); /* 上限值 */
        lcd_pos(12);
        LCD1602PutStr("L");
        lcd_pos(0x40);
        LCD1602PutStr("tem:"); /*第二行显示温度*/
        lcd_pos(0x47);
        LCD1602PutStr("H "); /*  下限值 */
        lcd_pos(0x4c);
        LCD1602PutStr("L");
        init_time();
  while(1)
  {

    Disp_Temperature();
        key();
        doing();
  }
}

time0()   interrupt 1
{

        i++;
        if(i==20)
        {
            RH();
                i=0;
        }
        TH0=(65535-5000)/256;
    TL0=(65535-5000)%256;
}

网友A(2017-12-01):
楼主,没有看到温度呢,只用湿度传感器就可以测温湿度吗

网友B(2018-01-03):
楼主,学习了你的代码,但是我这边温湿度一直显示0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