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

楼主(2016-06-02):
//控制过程是计时开始时:OUT=0;计时过程有声音,OUT=0;后5秒KV=0;结束前5秒KV=1; 结束时OUT=1;并一直报警。
//OUT=0;后5秒KV=0;没整好。有不规范的地方,也请规范一下。
#include<STC15.h>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char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define LED P1   //P1为数码管的段选
sbit W1=P3^7;           //P37为数码管的位选
sbit W2=P3^1;                //P31为数码管的位选
sbit W3=P3^0;                //P30为数码管的位选
sbit time_shift=P3^4;   //P3^4为"移位"按键
sbit time_set=P3^5;     //P3^5为"修改"按键
sbit set_inc=P3^2;      //P3^2为"增加"按键
sbit time_run=P3^3;     //P3^3为"计时开始暂停"按键
sbit OUT=P2^4;                //P5^4为MA高压开,P24仿真。
sbit KV=P2^5;                    //P5^5为升压输出,P25仿真。
sbit KVI=P2^6;                    //P2^6为KV状态检测
sbit LI=P3^6;                    //P3^6为MA过流输入
sbit WA=P2^7;                    //P3^7为无MA输入
sbit GU=P1^7;                    //P1^7为MA过流故障灯
sbit LIGHT=P2^3;            //P2^3
sbit SPEAKER=P2^7;            //P2^7喇叭
unsigned char sec,min,sec_ge,sec_shi,min_ge,min_shi,t; //定义秒,分,时,秒的个位,十位,分的个位,十位
int state;    //秒表状态指示 0-计时暂停  1-正在倒计时  2-计时时间参数修改
int flag;  //秒表修改数据指示 0-分钟十位 1-分钟个位 2-秒钟十位  3-秒钟个位
int  blink;
//---------------------------------------------------------------------
void init();
void display_run();
void display_pause();
void delay(int);
void time_modify();

//---------------------------------------------------------------------
void main()
{
init();
state=0;
flag=0;
blink=1;
t=0;

LIGHT=1;
SPEAKER=1;
OUT=1;
KVI=1;

min=2;
sec=0;
sec_ge=0;    //秒的个位和十位
sec_shi=0;
min_ge=2;    //分的个位和十位

while(1)
{
   if(time_set==0)    //如果"调时"按键按下
        {
     delay(5);      //延时去抖
     if(time_set==0)
     state=2;
        }

   if(state==0)
     {
         TR0=0;
           TR1=0;
     display_pause();
         }
           if(state==0)
     {
         OUT=1;
    display_pause();
         }
   if(state==1)
   {
     TR0=1;
            TR1=0;
     display_run();
         }
   if(state==2)
    {
         TR1=1;
         OUT=1;
         time_modify();
     }
    if(state==1)
    {
         TR1=1;
         OUT=0;
         time_modify();
         }
    if(state==1)
    {
     OUT=0;
         time_modify();
    }
        if(state==1)
            { if(KVI==0)

    {time_set=0;
        delay(5); //延时
     OUT=1;
         time_modify();

        }
        }
   }
}

//---------------------------------------------------------------------
void init()
{

TMOD=0x11;
EA=1;                       //开总中断
ET0=0;
ET1=0;        //定义定时器0工定时器1作与方式1
TH0=0x4d;     //定时器0赋初值
TL0=0xfc;

TH1=15536/256;     //定时器1赋初值
TL1=15536%256;

//中断初始化
  EX0=1;
  PX0=0;
  IT0=1;
  EX1=1;
  PX1=1;
  IT1=1;

}

//外中断1
void INT_1() interrupt 2 using 0
{
  if( time_run==0)//表示按钮有按下
  {
    delay(20); //延时
    if(time_run==0)
        {
     state=(state+1)%2;
         LIGHT=1;
     SPEAKER=1;
    }
  }
}

//外中断0
void INT_0()  interrupt 0 using 1
{
  if( set_inc==0)//表示按钮有按下
  {
    delay(20);  //延时去抖
     if(set_inc==0)
     {
                  switch(flag)  //分支结构,根据flag的值来判断哪一位加1
       {

        case 0:
        {
         min=(min+1)%10+min/10*10;
         break;
        }
        case 1:
        {
         sec=(sec+10)%60;
         break;
        }
        case 2:
        {
         sec=(sec+1)%10+sec/10*10;
         break;
        }
        default:break;
       }
      }
    }
}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int x)
{
    int i,j;
    for(i=x;i>0l;i--)
     for(j=255;j>0;j--)
           ;
}
//-------------------------------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lay_run()
{
if(TF0==1)    //如果定时器溢出
{
  TF0=0;    //清中断标志位
  t++;
  if(t==20)
  {
     t=0;
     if(min==0&&sec==0)
         {

         OUT=1;

         }
     if(sec==0)
         {
     sec=59;
     min--;
         }
     else sec--;

     if(state==1)

         {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5000); //想开机5秒后KV=0;没整好。影响读秒。
                 }
                 KV=0;
              if(min==0&&sec<5)
         {
                 KV=1;
                 SPEAKER=0;
                 delay(20);
                 SPEAKER=1;
         }
     if(min==0&&sec==0)

         {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OUT=1;
                  state=3;
                  min=2;//回归初始化
         sec=0;
         sec_ge=0;    //秒的个位和十位
         sec_shi=0;
         min_ge=2;    //分的个位和十位
                while(1)
{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2);
  GU=1;
  SPEAKER=1;
  delay(2);
  GU=0;
   SPEAKER=0;
  delay(2);
  GU=1;
  SPEAKER=1;
  delay(2);
  GU=0;
  SPEAKER=0;
  delay(2);
  GU=1;
  SPEAKER=1;
  delay(2);
  GU=0;
   SPEAKER=0;
  delay(2);
  GU=1;
  SPEAKER=1;
  delay(2);
  GU=0;
      SPEAKER=0;
  delay(2);
  GU=1;
  SPEAKER=1;
  delay(2);
  GU=0;
   SPEAKER=0;
  delay(2);
  GU=1;
  SPEAKER=1;
  delay(2);
  GU=0;
  SPEAKER=0;
  delay(2);
  GU=1;
  SPEAKER=1;
  delay(2);
  GU=0;
   SPEAKER=0;
  delay(2);
  GU=1;
  SPEAKER=1;
  delay(2);
  GU=0;
   SPEAKER=0;
  delay(2);
  GU=1;
  SPEAKER=1;
  delay(2);
  GU=0;
    SPEAKER=0;
  delay(2);
  GU=1;
  SPEAKER=1;
  delay(2);
  GU=0;
   SPEAKER=0;
  delay(2);
  GU=1;
  SPEAKER=1;
  delay(2);
  GU=0;
  SPEAKER=0;
  delay(2);
  GU=1;
  SPEAKER=1;
  delay(2);
  GU=0;
   SPEAKER=0;
  delay(2);
  GU=1;
  SPEAKER=1;
  delay(2);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1);
  GU=1;
  SPEAKER=1;
  delay(1);
  GU=0;
   SPEAKER=0;
  delay(5);
  GU=1;
  SPEAKER=1;
  delay(5);
  GU=0;
    SPEAKER=0;
  delay(5);
  GU=1;
  SPEAKER=1;
  delay(5);
  GU=0;
   SPEAKER=0;
  delay(5);
  GU=1;
  SPEAKER=1;
  delay(5);
  GU=0;
    delay(500);
}

         }
         }
         }
sec_ge=sec%10;    //秒的个位和十位
sec_shi=sec/10;
min_ge=min%10;    //分的个位和十位

W1=0;    //循环扫描
LED=tab[sec_ge];
delay(1);
W1=1;
W2=0;
LED=tab[sec_shi];
delay(1);
W2=1;
W3=0;
LED=tab[min_ge];
delay(1);
W3=1;

}

void display_pause()
{
W1=0;    //循环扫描
LED=tab[sec_ge];
delay(1);
W1=1;
W2=0;
LED=tab[sec_shi];
delay(1);
W2=1;
W3=0;
LED=tab[min_ge];
delay(1);
W3=1;

}

void time_modify()
{   //修改位的闪烁状态
           if(TF1==1)
           {
                   TF1=0;
                   blink=(blink+1)%2;
           }

          //修改具体哪个数码管指示
     if(time_shift==0)
     {
         delay(60);
      if(time_shift==0)
       flag=(flag+1)%3;
     }

          // 修改状态下的数码管显示
                  switch(flag)  //分支结构,根据flag的值来决定扫描状态
       {

        case 0:
        {
          sec_ge=sec%10;    //秒的个位和十位
          sec_shi=sec/10;
          min_ge=min%10;    //分的个位和十位
          min_shi=min/10;
          W1=0;    //循环扫描
          LED=tab[sec_ge];
          delay(1);
                   W1=1;
          W2=0;
          LED=tab[sec_shi];
          delay(1);
                  W2=1;
           if(blink==1)
                  {
                   W3=0;
           LED=tab[min_ge];
           delay(1);
                   W3=1;
                   }

                  break;
        }
        case 1:
        {
         sec_ge=sec%10;    //秒的个位和十位
          sec_shi=sec/10;
          min_ge=min%10;    //分的个位和十位
          min_shi=min/10;
          W1=0;    //循环扫描
          LED=tab[sec_ge];
          delay(1);
                  W1=1;
                  if(blink==1)
                  {
          W2=0;
          LED=tab[sec_shi];
          delay(1);
                  W2=1;
                  }
          W3=0;
          LED=tab[min_ge];
          delay(1);
                  W3=1;

          break;
        }
        case 2:
        {
          sec_ge=sec%10;    //秒的个位和十位
          sec_shi=sec/10;
          min_ge=min%10;    //分的个位和十位
          min_shi=min/10;
                  if(blink==1)
                  {
          W1=0;    //循环扫描
          LED=tab[sec_ge];
          delay(1);
                  W1=1;
                  }
          W2=0;
          LED=tab[sec_shi];
          delay(1);
                  W2=1;
          W3=0;
          LED=tab[min_ge];
          delay(1);
                  W3=1;

         break;

          break;
        }

        default:break;
       }

}

网友A:
不会什么?是这个程序看不懂吗?还是其他问题?

楼主:
计时开始OUT=0;后5秒KV=0;没整好。开始后5秒KV=0;没整好不会

网友B:
看程序好像是不会使用循环。

楼主:
主要问题是无法设定。计时开始5秒后kV为零。

网友C:
这程序我看得也是醉了。。。循环不会写。。。先学一下基础嘛。。。

楼主:
发了个工程和仿真文件,不会贴的,

网友D:
没有积分可以下载,急需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