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30单片机程序 如何将430单片机串口发来的数据显示到LCD显示屏上呢

楼主(2016-06-02):
如何将430单片机串口发来的数据显示到LCD显示屏上呢?串口的数据如何转换为lcd要显示的字符呢?

网友A:
这需要看LCD的手册,
不管是什么机型的CPU,串口接到的只是数据,与LCD显示无关。
或者说:只要你能将其它数据送到屏上显示,则串口收到的数据也一定能送到LCD一去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需要看LCD的手册,
不管是什么机型的CPU,串口接到的只是数据,与LCD显示无关。
或者说:只要你能将其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里http://www.51hei.com/bbs/dpj-37446-1.html

不错,不过用的芯片是什么类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