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能实现一下功能的功放机呢?

楼主(2016-06-02):
1.基本要求   (1)在放大通道的正弦信号输入电压幅度为(5~700)mVpp,采用双电源供电,不大于±20V;等效负载电阻RL为8Ω下,放大器应满足:(功率放大部分单独供电)   ① 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POR≥10W;(失真度小于5%)   ② 带宽BW≥(40~20000)Hz;(后级功放)   ③ 在POR下的效率≥40%;   ④在前置放大级输入端交流短接到地时,RL=8Ω上的交流声VPP≤500mV。
⑤前置放大器具有低音、中音、高音调节功能(调节时应能明显听出低音、高音变化)。
⑥具有音量调节功能。

网友A:
这是一个高保真的设计,有现成的IC用,我记不清型号了。

网友A:
如果用散件做,电路复杂了,且选件有要求,估计无人帮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散件做,电路复杂了,且选件有要求,估计无人帮你了。

嗯,确实复杂了点,所以不会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