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5V电源功放电路

楼主(2016-06-03):
去题求一个5V电源功放电路

网友A:
电流多少或多少瓦?输入信号范围,频率范围,失真度要求,噪声要求。出题太不专业了。

网友B:
很容易啊

网友C:
PAM8403  2*3W D类功放模块2.5~5V供电

网友D:
比较简单的就是用一个LM386搭建一个电路,外围电路很简单,你找一下这个芯片的资料就可以了

网友E:
有很多这样的芯片。

网友F:
放大电路就可以实现吧

网友E:
好像TDA7052是5V供电的,可以用,还且是数字的,不用加散热。

网友G(2016-08-07):
自己去看吧,是8002的功放

网友H:
单的就是用一个LM386搭建一个电路,外围电路很简单,你找一下这个芯片的资料就可

网友I:
功放电路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J:
要求不高用386 TDA2282都可以的

网友K:
你的要求不太明确,没说明要的是什么样的。

网友K:
你可以先百度一下你想要的电路,了解一下工作原理,然后再找原理图

网友K:
你想做的是5v稳压电路还是5V直流电路

网友L:
PAM8403  5V  2*3W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