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蜂鸣器只响5秒,怎样改?

楼主(2016-06-03):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eep=P3^5;
bit flag;
uint x,y;

void init()                              //初始化,开定时器0
{
         TMOD=0x01;
         TCON=0x10;
           TH0=(65536-x)/256;
         TL0=(65536-y)%256;
         IE=0x82;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while(flag);
                flag=0;
                if(x<50000)
                {
                        y+=500;
                //        x+=50;
                }
                else x=y=10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
{
        flag=0;
        beep=!beep;
        TH0=(65536-x)/256;
        TL0=(65536-y)%256;
}

网友A:
1、做一个时间中断并计时。
2、在时间中断程序中做一个蜂鸣计时器K。
3、设置一个标记BEEL,当BEEL=1时就起动蜂鸣器,=0时就关闭蜂鸣器。
4、当BEEL=1时(由你在需要蜂鸣的时候置1),时间中断程序进行一次K+1,并判断K是否>=5秒。是:则关闭蜂鸣器,并清BELL=0,K=0。不是:则不处理,即保持现状。
5、主程序MAIN中不需要做什么,只(由你在需要蜂鸣的时候置1)。

网友A:
你的程序问题是:中断程序中缺少一个计时器,对蜂鸣器进行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做一个时间中断并计时。
2、在时间中断程序中做一个蜂鸣计时器K。
3、设置一个标记BEEL,当BEEL=1时就 ...

可以帮忙修改一下吗?

网友A:
说到这个份上了,你应当自己做了。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写个delay_ms的函数,放在while里,在增加个计数变量,计数5000次退出while,这样比你直接在while计数,定时准确度要高一点,就行了!

网友C:
做一个delay延迟函数
5秒就是5000ms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
}
定义蜂鸣器为fmq=
void fmq0()
{
    fmq=0;
    delay(5000);
    fmq=1;
}

网友D:
因为定时器0的定时时间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就简单考虑,你需要再用一个定时器1,来对定时器0的中断开关进行控制。为了增强实时性,可以不用定时器1中断,在定时器0中断里对定时器1的TH1/TL1寄存器当前值进行判断。int i ;
if(((TH1<<8+TL1)>=50000)&&i<10)
{
    i++;
    TH1=0;
    TL=0;
}
else
{
    ET0=0;/*时间到,关掉定时器0中断,蜂鸣器停止*/
    i=0;
    TH1=0;
    TL1=0;
}

网友E:
用计时器计数时间5s后条件循环停止

网友F:
需要计时器

网友G:
做个定时5S的定时器,启动定时器时,让蜂鸣器响,定时到时让蜂鸣器停,同时停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