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315M无线控制小车

楼主:
该项目利用单通道无线电实现了多路遥控功能。遥控距离100m左右。
单通道无线电路若想实现多路遥控,必须对无线电进行编码,该项目利用单片机进行编解码,实现了16路无线电控制。在进行无线电编码前必须先定义一个协议规则。
现定义如下:
下降沿:1ms的高电平,随后500us的低电平。
起始位:4ms的高电平,随后4ms的低电平。
数据1: 2ms的高电平,随后500us的低电平。
数据0: 1ms的高电平,随后500us的低电平。
结束位:4ms的低电平。
以上就是通信协议规则,只要无线电收发双方都遵循该协议规则,则实现对小车的多路控制将非常容易。

源代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0=P3^4;
sbit key1=P3^5;
sbit key2=P3^6;
sbit key3=P3^7;
sbit TX=P2^0;

uchar m;

void v0();
void v1();
void v2();
void v3();
void delay_315();

void main()
{
        uchar i;
        bit dong=0;
        TMOD=0X01;                        //开定时器0中断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EA=1;
        ET0=1;
        TR0=1;
        TX=0;
        while(1)                                                 //发送指令0
        {
                if(key0==0)
                {
                         delay_315();
                         while(key0==0){v3();v2();v0();v0();v0();m=0;while(m<40);}
                         dong=1;
                }

                if(key1==0)                //发送指令1
                {
                        delay_315();
                        while(key1==0){v3();v2();v0();v0();v1();m=0;while(m<40);}
                        dong=1;
                }

                if(key2==0)
                {
                        delay_315();
                        while(key2==0){v3();v2();v0();v1();v0();m=0;while(m<40);}
                        dong=1;
                }

                if(key3==0)
                {
                        delay_315();
                        while(key3==0){v3();v2();v0();v1();v1();m=0;while(m<40);}
                        dong=1;
                }

                if(dong==1)
                {
                        dong=0;
                        for(i=0;i<5;i++){v3();v2();v1();v0();v0();m=0;while(m<4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m++;
        TF0=0;
}

void v0()                                                                 // 1MS高电平 500us低电平
{
        m=0;
        while(m<10)
        TX=1;
        m=0;
        while(m<5)
        TX=0;
}

void v1()                                                         // 2MS高电平 500us低电平
{
        m=0;
        while(m<20)
        TX=1;
        m=0;
        while(m<5)
        TX=0;
}

void v2()                                                 // 4MS高电平 4ms低电平
{
        m=0;
        while(m<40)
        TX=1;
        m=0;
        while(m<40)
        TX=0;
}

void v3()                                                                // 1MS高电平 500us低电平
{
        m=0;
        while(m<10)
        TX=1;
        m=0;
        while(m<5)
        TX=0;
}

void delay_315()
{
        uchar i,j;
        for(i=0;i<10;i++)
                for(j=0;j<110;j++);
}

压缩包全部内容下载:

网友A(2018-12-12):
顶楼主,正在做遥控小车,这正是我需要的,顺便问一下楼主晶振频率是多少的

网友B(2019-01-12):
楼主  你好  可以发个电路原理图上来参考下吗

网友C:
正好想要315m的编码器,谢谢了。

网友D(2019-03-02):
特别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E(2020-01-02):
跪求电路图  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