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OLED驱动

楼主:
STM32的OLED驱动, SPI通讯协议。

源代码:
#include "oled.h"
#include "oledfont.h"
//向SSD1306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char i;
    DC(0);
    CS(0);
    for(i=0;i<8;i++)
    {
        SCL(0);
    if(cmd&0x80)
    {
        DIN(1);
    }
        else
        DIN(0);
        SCL(1);
        cmd<<=1;
    }
    CS(1);
    DC(1);
}
void OLED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DC(1);
CS(0);
for(i=0;i<8;i++)
{
SCL(0);
if(dat&0x80)
{
DIN(1);
}
else
DIN(0);
SCL(1);
dat<<=1;
}
CS(1);
DC(1);
}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iteCmd(0xb0+y);
OLED_WriteCmd(((x&0xf0)>>4)|0x10);
OLED_WriteCmd((x&0x0f)|0x01);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iteCmd(0X8D);  //SET DCDC命令
OLED_WriteCmd(0X14);  //DCDC ON
OLED_WriteCmd(0XAF);  //DISPLAY ON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iteCmd(0X8D);  //SET DCDC命令
OLED_WriteCmd(0X10);  //DCDC OFF
OLED_WriteCmd(0XAE);  //DISPLAY OFF
}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nsigned char i,n;
for(i=0;i<8;i++)
{
OLED_WriteCmd (0xb0+i);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iteCmd (0x00);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iteCmd (0x10);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itebyte(0);
} //更新显示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6/12
void OLED_Write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x>127)
{
x=0;
y=y+2;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itebyte(F8X16[c*16+i]);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itebyte(F8X16[c*16+i+8]);
}
//m^n函数
unsigned int oled_pow(unsigned char m,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int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WriteNum1(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int num,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size2)
{
unsigned char t,temp;
unsigned char enWrite=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Write==0&&t<(len-1))
{
if(temp==0)
{
OLED_WriteChar(x+(size2/2)*t,y,' ');
continue;
}else enWrite=1;

}
OLED_WriteChar(x+(size2/2)*t,y,temp+'0');
}

}
void OLED_WriteNum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int num)
{
num=num+0x30;
OLED_WriteChar(x,y,num);
}
//显示一个字符号串
void OLED_Write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WriteChar(x,y,chr[j]);
x+=8;
if(x>120){x=0;y+=2;}
j++;
}
}
//显示汉字
void OLED_WriteChines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o)
{
unsigned char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itebyte(Hzk[2*no][t]);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itebyte(Hzk[2*no+1][t]);
adder+=1;
}
}
/***********功能描述:显示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y=y1/8;
else y=y1/8+1;
for(y=y0;y<y1;y++)
{
OLED_Set_Pos(x0,y);
for(x=x0;x<x1;x++)
{
OLED_Writebyte(BMP[j++]);
}
}
}

//初始化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定义GPIO结构体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C,D,G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7;  //PD3,PD6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速度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D3,6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7);   //PA3,PA6 输出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PD3,PD6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速度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D3,6

RES(1);
delay_ms(100);
RES(0);
delay_ms(100);
RES(1);

OLED_WriteCmd(0xAE);//--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iteCmd(0x00);//---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iteCmd(0x10);//---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iteCmd(0x40);//--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iteCmd(0x81);//--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iteCmd(0xCF);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iteCmd(0xA1);//--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iteCmd(0xC8);//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iteCmd(0xA6);//--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iteCmd(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iteCmd(0x3f);//--1/64 duty
OLED_WriteCmd(0xD3);//-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iteCmd(0x00);//-not offset
OLED_WriteCmd(0xd5);//--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iteCmd(0x80);//--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iteCmd(0xD9);//--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iteCmd(0xF1);//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iteCmd(0xDA);//--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iteCmd(0x12);
OLED_WriteCmd(0xDB);//--set vcomh
OLED_WriteCmd(0x40);//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iteCmd(0x20);//-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iteCmd(0x02);//
OLED_WriteCmd(0x8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iteCmd(0x14);//--set(0x10) disable
OLED_WriteCmd(0xA4);//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iteCmd(0xA6);//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iteCmd(0xAF);//--turn on oled panel

OLED_WriteCmd(0xAF); /*display ON*/
OLED_Clear();
OLED_Set_Pos(0,0);
}
void CS(unsigned char i)
{
if(i==0)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   //CS(0)
}
if(i==1)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
}
void DC(unsigned char i)
{
if(i==0)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CS(0)
}
if(i==1)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
}
void RES(unsigned char i)
{
if(i==0)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CS(0)
}
if(i==1)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
}
void DIN(unsigned char i)
{
if(i==0)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CS(0)
}
if(i==1)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
}
void SCL(unsigned char i)
{
if(i==0)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CS(0)
}
if(i==1)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
}

全部资料下载:

网友A(2016-06-04):
大家顶起来

网友B(2016-07-25):
写的不错很好值得参考

网友C(2017-03-02):
再来一个吧 啊吧

网友D(2017-04-18):
正好需要,学习一下

网友E(2017-06-01):
为什么我一次性将图片刷入ram区,屏幕会有闪动呢?

网友F:
实现动画显示效果 ,这么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