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A显示的问题,求大侠相助

楼主(2016-06-03):
我用洞洞板焊了个最小系统,它能够下载程序,但是却不能显示液晶,经测试,程序正确,在开发板上可以显示,   重点来了——————我用杜邦线从开发板上引线到洞洞有一个重点板上的排针,可以显示(52在开发板上)。————又一个重点:我用杜邦线从洞洞板上引线到开发板上,可以显示(52在洞洞板上)。。。我们研究了好久,只能说日了狗了,求大侠相助(这是我焊的第二次了,第一次和这次一样)

网友A:
猜一下:
一些LCD的对比度是需要调节的,否则无法显示(实际已显示,只是看不出来)
看看LCD的说明书上,是否需要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一下:
一些LCD的对比度是需要调节的,否则无法显示(实际已显示,只是看不出来)
看看LCD的说明书上, ...

已经弄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