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温报警器.联调后结果显示就一个0.温度传感器是我后来加的.大神们能帮我看看错误在哪

楼主:
本课程设计借助电路仿真软件Protues对基于AT89C51单片机的温度报警器的设计,设计的内容是由单片机、ADC0808作为温度调节器、并由数码管显示的温度报警器。当调节温度小于60摄氏度或者高于160摄氏度,系统将产生不同频率的声音,并且对应的LED等闪烁。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Temperature[]={0,0,0};
sbit ST= P2^5;
sbit OE= P2^7;
sbit EOC =P2^6;
sbit CLK =P2^4;
sbit H_LED=P3^0;
sbit L_LED=P3^1;
sbit BEEP = P3^7;
uchar t=0;
void DelayMS(intnb x)
{
uchar i;
while(x)
for(i = 0;i< 120; i++);
}
void Show_Temperature()
{
uchar i,DSY_IDX[]= {0xF7,0xFB,0xFD};
for  (i = 0;i < 3; i++)
{
   P0 = DSY_CODE[ Temperature[i] ];
   P2 = DSY_IDX[i];
   DelayMS(5);
   P2 = 0x0F;
  }
}

void main()
{
  uchar d;
  IE = 0x8a;
  TMOD = 18;
  TH0 = 245;
  TL0 = 0;
  TH1 = (65536 -1000) /256;
  TL1 = (65536 -1000) &256;
  TR0 = 1;
  H_LED = L_LED = 1;
  while(1)
{
   ST = 0; ST = 1; ST = 0;
   while(1)
  {
    if(EOC == 1)
    {
      OE = 1;
      d  = P1;
      OE = 0;
      Temperature[2] = d/100;
      Temperature[1] = d%100/10;
      Temperature[0] = d%10;
Show_Temperature();
  if(d < 60)
{
   TR1 = 1;  L_LED = !H_LED;
  }
  else
  if(d > 160)
{
  TR1 = 1;  H_LED = !L_LED;
}
  else
{
  TR1 = 0;  H_LED = L_LED = 1;
}
break;
          }
         }
       }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CLK = ~CLK;
}
void T1_INT() interrupt 3
{
  TL1 = (65536 -1000) % 256;
  BEEP = ~BEEP;
      if (++t !=150 ) return;
   else  if (++t !=60 ) return;
   t = 0;
  DelayMS(20);
}

网友A(2016-06-03):
你这个图里面看不到你的温度传感器还有你的程序后面部分问题很多 没办法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里面看不到你的温度传感器还有你的程序后面部分问题很多 没办法改

右下边那个就是.DSB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