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智能小车控制 步进电机 花式运动 红外遥控程序

楼主(2016-06-04):
里面包含以下3个程序
步进电机
花式运动
红外遥控

步进电机的驱动需要LN298步进电机驱动器
智能小车的花式运动
红外遥控智能小车做相对应的运动

下面是红外遥控的代码:

#include <IRremote.h>//包含红外库
int RECV_PIN = A4;//端口声明
IRrecv irrecv(RECV_PIN);
decode_results results;//结构声明
int on = 0;//标志位
unsigned long last = millis();

long run_car = 0x00FF18E7;//按键2
long back_car = 0x00FF4AB5;//按键8
long left_car = 0x00FF10EF;//按键4
long right_car = 0x00FF5AA5;//按键6
long stop_car = 0x00FF38C7;//按键5
long left_turn = 0x00ff30CF;//按键1
long right_turn = 0x00FF7A85;//按键3
//==============================
int Left_motor_back=8;     //左电机后退(IN1)
int Left_motor_go=9;     //左电机前进(IN2)

int Right_motor_go=10;    // 右电机前进(IN3)
int Right_motor_back=11;    // 右电机后退(IN4)
int led1=13;
int led2=12;
void setup()
{
  //初始化电机驱动IO为输出方式
  pinMode(led1,OUTPUT);
  pinMode(led2,OUTPUT);
  pinMode(Left_motor_go,OUTPUT); // PIN 8 (PWM)
  pinMode(Left_motor_back,OUTPUT); // PIN 9 (PWM)
  pinMode(Right_motor_go,OUTPUT);// PIN 10 (PWM)
  pinMode(Right_motor_back,OUTPUT);// PIN 11 (PWM)
  pinMode(13, OUTPUT);////端口模式,输出
  Serial.begin(9600);        //波特率9600
  irrecv.enableIRIn(); // Start the receiver
}
void run()     // 前进
{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go,HIGH);  // 右电机前进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back,LOW);
  //analogWrite(Right_motor_go,200);//PWM比例0~255调速,左右轮差异略增减
  //analogWrite(Right_motor_back,0);
  digitalWrite(Left_motor_go,HIGH);  // 左电机前进
  digitalWrite(Left_motor_back,LOW);
  //analogWrite(Left_motor_go,200);//PWM比例0~255调速,左右轮差异略增减
  //analogWrite(Left_motor_back,0);
  //delay(time * 100);   //执行时间,可以调整
}

void brake()         //刹车,停车
{   digitalWrite(led1,HIGH);

     digitalWrite(led2,HIGH);
     delay(1000);
     digitalWrite(led1,LOW);
     digitalWrite(led2,LOW);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go,LOW);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back,LOW);
  digitalWrite(Left_motor_go,LOW);
  digitalWrite(Left_motor_back,LOW);
  //delay(time * 100);//执行时间,可以调整
}

void left()         //左转(左轮不动,右轮前进)
{    digitalWrite(led2,HIGH);
      delay(500);
      digitalWrite(led2,LOW);
      delay(500);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go,HIGH);        // 右电机前进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back,LOW);
  //analogWrite(Right_motor_go,200);
  //analogWrite(Right_motor_back,0);//PWM比例0~255调速
  digitalWrite(Left_motor_go,LOW);   //左轮不动
  digitalWrite(Left_motor_back,LOW);
  //analogWrite(Left_motor_go,0);
  //analogWrite(Left_motor_back,0);//PWM比例0~255调速
  //delay(time * 100);        //执行时间,可以调整
}

void spin_left()         //左转(左轮后退,右轮前进)
{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go,HIGH);        // 右电机前进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back,LOW);
  //analogWrite(Right_motor_go,200);
  //analogWrite(Right_motor_back,0);//PWM比例0~255调速
  digitalWrite(Left_motor_go,LOW);   //左轮后退
  digitalWrite(Left_motor_back,HIGH);
  //analogWrite(Left_motor_go,0);
  //analogWrite(Left_motor_back,200);//PWM比例0~255调速
  //delay(time * 100);        //执行时间,可以调整
}

void right()        //右转(右轮不动,左轮前进)
{  digitalWrite(led1,HIGH);
delay(500);
  digitalWrite(led1,LOW);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go,LOW);   //右电机不动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back,LOW);
  //analogWrite(Right_motor_go,0);
  //analogWrite(Right_motor_back,0);//PWM比例0~255调速
  digitalWrite(Left_motor_go,HIGH);//左电机前进
  digitalWrite(Left_motor_back,LOW);
  //analogWrite(Left_motor_go,200);
  //analogWrite(Left_motor_back,0);//PWM比例0~255调速
  //delay(time * 100);        //执行时间,可以调整
}

void spin_right()        //右转(右轮后退,左轮前进)
{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go,LOW);   //右电机后退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back,HIGH);
  //analogWrite(Right_motor_go,0);
  //analogWrite(Right_motor_back,200);//PWM比例0~255调速
  digitalWrite(Left_motor_go,HIGH);//左电机前进
  digitalWrite(Left_motor_back,LOW);
  //analogWrite(Left_motor_go,200);
  //analogWrite(Left_motor_back,0);//PWM比例0~255调速
  //delay(time * 100);        //执行时间,可以调整
}

void back()          //后退
{  digitalWrite(led1,HIGH);
digitalWrite(led2,HIGH);
     delay(100);
     digitalWrite(led1,LOW);
     digitalWrite(led2,LOW);
     delay(100);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go,LOW);  //右轮后退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back,HIGH);
  //analogWrite(Right_motor_go,0);
  //analogWrite(Right_motor_back,150);//PWM比例0~255调速
  digitalWrite(Left_motor_go,LOW);  //左轮后退
  digitalWrite(Left_motor_back,HIGH);
  //analogWrite(Left_motor_go,0);
  //analogWrite(Left_motor_back,150);//PWM比例0~255调速
  //delay(time * 100);     //执行时间,可以调整
}

void dump(decode_results *results)
{
  int count = results->rawlen;
  if (results->decode_type == UNKNOWN)
  {
    //Serial.println("Could not decode message");
    brake();
  }

}

void loop()
{
  if (irrecv.decode(&results)) //调用库函数:解码
  {
    // If it's been at least 1/4 second since the last
    // IR received, toggle the relay
    if (millis() - last > 250) //确定接收到信号
    {
      on = !on;//标志位置反
      digitalWrite(13, on ? HIGH : LOW);//板子上接收到信号闪烁一下led
      dump(&results);//解码红外信号
    }
    if (results.value == run_car )//按键2
      {digitalWrite(led1,HIGH);
      digitalWrite(led2,HIGH);delay(500);run();}//前进
    if (results.value == back_car )//按键8
      {back();digitalWrite(led1,HIGH);digitalWrite(led2,HIGH);}//后退
    if (results.value == left_car )//按键4
      {left();digitalWrite(led1,HIGH);digitalWrite(led2,LOW);}//左转
    if (results.value == right_car )//按键6
     {digitalWrite(led1,LOW);digitalWrite(led2,HIGH); right();}//右转
    if (results.value == stop_car )//按键5
     { brake();digitalWrite(led1,LOW);digitalWrite(led2,LOW);}//停车
    if (results.value == left_turn )//按键1
    {spin_left();digitalWrite(led1,HIGH);digitalWrite(led2,LOW);}//左旋转
    if (results.value == right_turn )//按键3
      {digitalWrite(led1,LOW);digitalWrite(led2,HIGH); spin_right();}//右旋转
    last = millis();
    irrecv.resume(); // Receive the next value
  }
}

智能小车(arduino).zip

网友A(2017-05-21):
下载分不够,楼主能发给我一份资料吗?谢谢53896567@qq.com

网友B(2017-12-19):
有没有原理图呢

网友C(2018-01-20):
#include <IRremote.h>
IRrecv irrecv(11);//定义的引脚
decode_results result;
#define dir1pinA 4
#define dir2pinA 5
#define speedpinA  3
#define led 8
#define dir1pinB 6
#define dir2pinB 7
#define speedpinB  9
long  forward_car=0x00FF18E7;//2
long  stop_car=0x00FF38C7;//5
long  houtui_car=0x00FF4A85;//8
long  left_car=0x00FF10EF;//4
long  right_car=0x00FF5AA5;//6
int speed;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ABCD");
   irrecv.enableIRIn();
   delay(100);
   pinMode(dir1pinA,OUTPUT);
   pinMode(dir2pinA,OUTPUT);
   pinMode(speedpinA,OUTPUT);
   pinMode(dir1pinB,OUTPUT);
   pinMode(dir2pinB,OUTPUT);
   pinMode(speedpinB,OUTPUT);
   pinMode(led,OUTPUT);
   speed=0;
   delay(5);
}
void loop() {
  speed=150;
  if (irrecv.decode(&result))
  {
      Serial.println(result.value,HEX);
    if (result.value ==forward_car )
     {
           forward();
      }
    if (result.value ==stop_car)
    {
          allstop();
    }
    if (result.value == houtui_car)
    {
         daotui();
    }

    if (result.value == left_car )
    {
      turnleft();
     }
    if (result.value==right_car )
    {
      turnright();
    }
    delay(10);
    irrecv.resume();
  }
}
void allstop()
{         digitalWrite(led,HIGH);
          delay(500);
          digitalWrite(led,LOW);
           digitalWrite(dir1pinA,HIGH);
           digitalWrite(dir2pinA,LOW);
           digitalWrite(dir1pinB,HIGH);
           digitalWrite(dir2pinB,LOW);
           analogWrite(speedpinA,0);
          analogWrite(speedpinB,0);
          delay(100);
}
//自定义函数
void forward()
{
           digitalWrite(led,HIGH);
           delay(500);
           digitalWrite(led,LOW);
           digitalWrite(dir1pinA,HIGH);
           digitalWrite(dir2pinA,LOW);
           digitalWrite(dir1pinB,HIGH);
           digitalWrite(dir2pinB,LOW);

          analogWrite(speedpinA,speed);
          analogWrite(speedpinB,speed);
          delay(100);
}
void turnleft()
{
       digitalWrite(led,HIGH);
        delay(500);
        digitalWrite(led,LOW);
        digitalWrite(dir1pinA,HIGH);
        digitalWrite(dir2pinA,LOW);
        digitalWrite(dir1pinB,HIGH);
        digitalWrite(dir1pinB,LOW);

       analogWrite(speedpinA,0);
       analogWrite(speedpinB,speed);
       delay(100);
}
void turnright()
{
         digitalWrite(led,HIGH);
        delay(500);
        digitalWrite(led,LOW);
        digitalWrite(dir1pinA,HIGH);
        digitalWrite(dir2pinA,LOW);
        digitalWrite(dir1pinB,HIGH);
        digitalWrite(dir1pinB,LOW);

        analogWrite(speedpinA,speed);
        analogWrite(speedpinB,0);
        delay(100);

}

void daotui()
{

        digitalWrite(led,HIGH);
        delay(500);
        digitalWrite(led,LOW);
        digitalWrite(dir1pinA,LOW);
        digitalWrite(dir2pinA,HIGH);
        digitalWrite(dir1pinB,LOW);
        digitalWrite(dir1pinB,HIGH);

        analogWrite(speedpinA,speed);
        analogWrite(speedpinB,speed);
        delay(100);
}
为什么我的小车只有一侧动,另一侧没反应,

网友D(2024-03-29):
哎,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