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AVR DS1821S温度报警程序

楼主(2016-06-04):
用DS1821的测温报警输出功能,已经过实测,可以用的,已批量用于产品。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15-10-8 14:15:46
// Target : M8
// Crystal: 8.0000Mhz
/*新片烧录程序,电容加热温度高低设置成0x14,0x13;化雪板设置成0X02,0X00*/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int         short int
#define uint8        u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short
#define        uint32        unsigned int
#define bool        uchar

#define DS1620 0
#define CLK           1
#define        RST           2
#define        LEDL   3
#define        LEDH   2
#define TEMPH  0x02
#define TEMPL  0x00

void Delay_ms(u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for(j=0;j<1141;j++);        //1141是在8MHz晶振下,通过软件仿真反复实验得到的数值
}

void Delay_us(uint us)/////6u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us;i++);
                //for(j=0;j<1;j++);        //114是在8MHz晶振下,通过软件仿真反复实验得到的数值

}
void Delay(uint ms)//////60u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for(j=0;j<60;j++);        //1141是在8MHz晶振下,通过软件仿真反复实验得到的数值
}
void Delay40(uint ms)//////60u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for(j=0;j<40;j++);        //1141是在8MHz晶振下,通过软件仿真反复实验得到的数值
}
void Delay_1slot(unsigned int x)/////5us
{
                unsigned int i;
                i=x;
                while(i>0)i--;
}
void Delay_1us(uint ms)
{
        unsigned int i;
        i=0;
        i=0;
        i=0;
        i=0;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 = 0x07;
DDRB  = 0x07;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f;
DDRD  = 0x0f;
}
void led_rotation(void)
{
    uchar j;
        for(j=0;j<4;j++)//循环点亮
        {
                PORTD&=~BIT(3-j);
                Delay_ms(60);
                PORTD|=BIT(3-j);
        }
}

//UART0 initialize
// desired baud rate: 9600
// actual: baud rate:9615 (0.2%)
// char size: 8 bit
// parity: Disabled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A = 0x00;
UCSRC = BIT(URSEL) | 0x06;
UBRRL = 0x33; //set baud rate lo
UBRR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B = 0x18;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 uart0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
* 名称:UartSendByte()
* 功能:向串口发送字节数据。
* 入口参数:data                要发送的数据
* 出口参数:无
****************************************************************************/
void  uart0SendByte(uint8 data)
{
        while( !( UCSRA & (1<<UDRE) ) );        //上次发送有没有完成
        UDR = data;                               //发送数据
}
/****************************************************************************
* 名称:UartSendString()
* 功能:向串口发送字符串。
* 入口参数:data                要发送的数据
* 出口参数:无
****************************************************************************/
void  uart0SendString(uint8 *ptr)
{
        while(*ptr)
        {
                uart0SendByte(*ptr++);
        }
        uart0SendByte(0x0D);
        uart0SendByte(0x0A);        //结尾发送回车换行
}
/****************************************************************************
* 名称:UartRcvByte()
* 功能:从串口接收字节数据。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data                接收到的数据
****************************************************************************/
uint8 uart0RcvByte(void)        //接收采用查询方式
{
        while( !( UCSRA & (1<<RXC) ) );        //有没有接收到数据
        return UDR;                                              //获取并返回数据
}

void ds1821_reset()
{
//uchar ack;
DDRB|=BIT(DS1620);
PORTB&=~BIT(DS1620);                //是低则将单总线拉低
Delay_us(600);
PORTB|=BIT(DS1620);                        //是高则将单总线拉高
//Delay(1);
DDRB&=~BIT(DS1620);
while((PINB&BIT(DS1620)));
while(!(PINB&BIT(DS1620)));
//  Delay_us(150);
// ack=PINB;
//  ack&=0x01;
  Delay_us(50);
// return ack;
}

void DS1821_WriteByte(uint8 dat)
{
uint8 i;
DDRB|=BIT(DS1620);
for(i=0;i<8;i++)
{
        PORTB&=~BIT(DS1620);
        Delay_1slot(0);
        Delay_1slot(0);
    if (dat&0x01)
        { // bit = 1 LSB first
           PORTB|=BIT(DS1620);
    }
        else
        { // bit = 0
      PORTB&=~BIT(DS1620);
    }
        Delay40(1);
        PORTB|=BIT(DS1620);
        Delay_1slot(0);
    dat >>= 1;

  }
DDRB&=~BIT(DS1620);
}

uint8 DS1821_ReadByte(void)
{
uint8 dat,i;
dat=0;
for(i=0;i<8;i++)
{
  dat >>= 1;
  DDRB|=BIT(DS1620);//设置p01为输出状态
  PORTB&=~BIT(DS1620);
  PORTB|=BIT(DS1620);
  DDRB&=~BIT(DS1620);;//设置p01为输入状态
  PORTB&=~BIT(RST);
  PORTB|=BIT(RST);
  if(PINB&BIT(DS1620))
  {
    dat|=0x80; // msb 優先
  }
   Delay40(1);//等40us, 加上其它程式碼, 每個bit有80us
}
return dat;
}

void DS1821_switchmode(void)
{
  uint8 i;
  DDRB|=BIT(DS1620);
  PORTB|=BIT(DS1620);                        //是高则将单总线拉高
//  Delay_ms(3000);
        Delay_1slot(1);
  PORTB&=~BIT(CLK);
  Delay_1slot(2);

  for(i=0;i<16;i++)
  {
   PORTB&=~BIT(DS1620);                //是低则将单总线拉低
  //Delay_1slot(1);
          PORTB|=BIT(DS1620);                        //是高则将单总线拉高
  //Delay_1slot(1);

  }
  /*
  PORTB&=~BIT(DS1620);                //是低则将单总线拉低
  Delay_1slot(1);
  PORTB|=BIT(DS1620);                        //是高则将单总线拉高
  Delay_1slot(1);

  PORTB&=~BIT(DS1620);                //是低则将单总线拉低
  Delay_1slot(1);
  PORTB|=BIT(DS1620);                        //是高则将单总线拉高
  Delay_1slot(1);

  PORTB&=~BIT(DS1620);                //是低则将单总线拉低
  Delay_1slot(1);
  PORTB|=BIT(DS1620);                        //是高则将单总线拉高
  Delay_1slot(1);

  PORTB&=~BIT(DS1620);                //是低则将单总线拉低
  Delay_1slot(1);
  PORTB|=BIT(DS1620);                        //是高则将单总线拉高
  Delay_1slot(1);

  PORTB&=~BIT(DS1620);                //是低则将单总线拉低
  Delay_1slot(1);
  PORTB|=BIT(DS1620);                        //是高则将单总线拉高
  Delay_1slot(1);

  PORTB&=~BIT(DS1620);                //是低则将单总线拉低
  Delay_1slot(1);
  PORTB|=BIT(DS1620);                        //是高则将单总线拉高
  Delay_1slot(1);

  PORTB&=~BIT(DS1620);                //是低则将单总线拉低
  Delay_1slot(1);
  PORTB|=BIT(DS1620);                        //是高则将单总线拉高
  Delay_1slot(1);

  PORTB&=~BIT(DS1620);                //是低则将单总线拉低
  Delay_1slot(1);
  PORTB|=BIT(DS1620);                        //是高则将单总线拉高
  Delay_1slot(1);

  PORTB&=~BIT(DS1620);                //是低则将单总线拉低
  Delay_1slot(1);
  PORTB|=BIT(DS1620);                        //是高则将单总线拉高
  Delay_1slot(1);

  PORTB&=~BIT(DS1620);                //是低则将单总线拉低
  Delay_1slot(1);
  PORTB|=BIT(DS1620);                        //是高则将单总线拉高
  Delay_1slot(1);

  PORTB&=~BIT(DS1620);                //是低则将单总线拉低
  Delay_1slot(1);
  PORTB|=BIT(DS1620);                        //是高则将单总线拉高
  Delay_1slot(1);

  PORTB&=~BIT(DS1620);                //是低则将单总线拉低
  Delay_1slot(1);
  PORTB|=BIT(DS1620);                        //是高则将单总线拉高
  Delay_1slot(1);
  */
  Delay_1slot(2);
  PORTB|=BIT(CLK);
}

/*/看门狗启动函数
void WDT_ON()
{
        WDTCR=0x0f;                //WDE=1-看门狗使能,WDP0:1:2=1:1:1-2秒喂狗。
}

//看门狗关闭函数
void WDT_OFF()
{
        WDTCR|=BIT(WDTOE)|BIT(WDE);        //制造4个周期关闭时间
        WDTCR&=~BIT(WDE);                        //关闭看门狗
}*/

int main()
{
uint8 data;
char a;
int d,j,i,cntl=0,cnth=0,cntm=0;
init_devices();
led_rotation();
//uart0SendByte(0x80);
ds1821_reset();
DS1821_switchmode();
Delay_us(2);

// uart0SendByte(0x81);
/*  DS1821_switchmode();                //模式转换
  ds1821_reset();
  DS1821_WriteByte(0x0c);  //写状态寄存器值
  DS1821_WriteByte(0x02);
  Delay_us(4);
// data=DS1821_ReadByte();     */  //模式转换,芯片不需要

//  uart0SendByte(data);
// uart0SendByte(0x82);
//  data=&0x04;
//  if(data==0x00)  PORTD&=~BIT(2);        //工作在1线mode,点灯3
ds1821_reset();
// Delay_us(4);
// uart0SendByte(0x83);
DS1821_WriteByte(0x01);  //写入温度上限
DS1821_WriteByte(TEMPH);
  Delay_us(4);
ds1821_reset();
DS1821_WriteByte(0x02);  //写入温度下限
DS1821_WriteByte(TEMPL);
  Delay_us(4);
ds1821_reset();
DS1821_WriteByte(0xa1);  //读温度上限
data=DS1821_ReadByte();
if(data==TEMPH)
    PORTD&=~BIT(LEDH);
else
    PORTD|=BIT(LEDH);
ds1821_reset();
DS1821_WriteByte(0xa2);   //读温度下限
data=DS1821_ReadByte();
if(data==TEMPL)
        PORTD&=~BIT(LEDL);
  else
        PORTD|=BIT(LEDL);

ds1821_reset();
DS1821_WriteByte(0x0c);  //写状态寄存器值
DS1821_WriteByte(0x46);
Delay_us(4);
//return 0;
while(1);
}
//  uart0SendByte(0x84);

// ds1821_reset();
// DS1821_WriteByte(0xee);   //开始温度转换指令
//Delay_us(4);

//WDT_ON();
// while(1)
// {
//WDR();

// uart0SendByte(0x55);

// ds1821_reset();
/*  DS1821_WriteByte(0xac);
  data=DS1821_ReadByte();

  if((data&0x04)!=0)
  {
           cntm++;
          if(cntm%2==0)
                   PORTD&=~BIT(CLK);
          else
                PORTD|=BIT(CLK);

}

uart0SendByte(data);
Delay_us(4);

  ds1821_reset();
DS1821_WriteByte(0xa1);
data=DS1821_ReadByte();

if(data==0x02)
{
  cnth++;
  if(cnth%2==0)
           PORTD&=~BIT(LEDH);
  else
        PORTD|=BIT(LEDH);

}

uart0SendByte(data);
Delay_us(4);
   ds1821_reset();
DS1821_WriteByte(0xa2);
data=DS1821_ReadByte();

  if(data==0x00)
{
  cntl++;
  if(cntl%2==0)
           PORTD&=~BIT(LEDL);
  else
        PORTD|=BIT(LEDL);

}

uart0SendByte(data);
Delay_us(4);

   ds1821_reset();
DS1821_WriteByte(0xaa);
data=DS1821_ReadByte();
uart0SendByte(data);

//  WDT_OFF();
//uart0SendByte(0x55);
Delay_ms(2000);

// PORTB&=~BIT(RST);
//PORTB&=~BIT(RST);
// PORTB|=BIT(RST);
//Delay_1slot(1);
//i++;
// i++;
}

return 0;
}*/

温度报警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