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系统

楼主(2016-06-04):
原代码:
#include<reg51.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stdio.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18b20.h"
#include "delay.h"

uint count1=70,count2=35;
unsigned char moshicount=1;
unsigned char GNcount=0;
sbit moshi=P1^4;
sbit INC=P1^5;
sbit DEC=P1^6;
sbit gongneng=P1^7;
sbit K1=P1^1;
//阀值设置函数
void shezhi()
{

    moshi=1;
    gongneng=1;
    if(moshi==0)
    {
        DelayMs(10);
        while(moshi==0);
        moshicount++;
    }
    if(gongneng==0)
    {
        DelayMs(10);
        while(gongneng==0);
        GNcount++;
        if(GNcount==3)
            GNcount=0;
    }
    switch(moshicount)
    {
        case 1:
        {
            INC=1;DEC=1;
            if(INC==0)
            {
                DelayMs(10);
                while(INC==0);
                count1++;
            }
            else if(DEC==0)
            {
                DelayMs(10);
                while(DEC==0);
                count1--;
            }

        }break;
        case 2:
        {

            INC=1;DEC=1;
            if(INC==0)
            {
                DelayMs(10);
                while(INC==0);
                count2++;
            }
            else if(DEC==0)
            {
                DelayMs(10);
                while(DEC==0);
                count2--;
            }

        }break;
        case 3:
        {
            moshicount=0;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InitTimer0(void)//定时计数器0初始化
{
    TMOD = 0x01;
    TH0 = 0x0D8;
    TL0 = 0x0F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定时计数器0中断服务
{
    TH0 = 0x0D8;
    TL0 = 0x0F0;
    shezhi();

}

/*------------------------------------------------
              串口通讯初始化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TI =1;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empH,TempL,temp;
double temperature;
uchar displaytemp[16];//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
InitTimer0();
lcd_init();
UART_Init();
DelayMs(10);          //延时有助于稳定
while(1)
{
  temp=ReadTemperature();
  temperature=(double)temp*0.0625;
  if(temp&0x8000)
     {
     temp=~temp;  // 取反加1
     temp +=1;
     }
  else
     TempH=temp>>4;
     TempL=temp&0x0F;
     TempL=TempL*6/10;//小数近似处理
     printf("%d.%d\n",TempH,TempL);

  sprintf(displaytemp,"温度: %7.3f *C",temperature);//打印温度值(%7.3fbiaoshi)
  lcd_char(1,0,16,displaytemp);
  if(moshicount!=0)
    {
    sprintf(displaytemp,"最高温度:%3d  *C",count1);
    lcd_char(2,0,16,displaytemp);
    sprintf(displaytemp,"最低温度:%3d  *C",count2);
    lcd_char(3,0,16,displaytemp);
   }

    if(GNcount==0)
        {
            uchar c[16]="功能选择: 关闭  ";
            lcd_char(4,0,16,c);
        }
    if(GNcount==1)
        {
            uchar c[16]="功能选择: 保温  ";
            lcd_char(4,0,16,c);
            K1=1;

        }
    if(GNcount==2)
        {
            uchar c[16]="功能选择: 加热  ";
            lcd_char(4,0,16,c);
            K1=1;
        }

}
}

全部资料(压缩包)下载

网友A:
打不开仿真软件

网友B:
楼主12864显示用的是串口显示啊!

网友C:
共享资料的黑币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