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6-06-04):
CON端为单片机引脚输出。
这个电路图,电阻R8上边接VCC 5V电压,而三极管8050的发射极又接地,所以三极管是不是一直都在导通啊?所以个人感觉电路图有点问题。
但有些人说这个电路图没有错误,不过我还是不明白电阻R8以及R8上的那个VCC有什么作用。

论坛的朋友们,请问这个电路图的是怎么工作的,谢谢~

网友A:
CON端如果接单片机的话是可以正常工作的,R8为IO口的上拉电阻,当然如果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考虑,最好是在前面加个PNP管,然后把IO口控制电平反过来,会比较合理。

网友B:
单片机con如果还没设为输出时,三极管导通,con设为输出低时,三极管截止,设为输出高时,导通

网友C:
R8上拉5V增大电流

网友D:
R8为IO口的上拉电阻。IO口高电平时,继电器吸合;低电平时,继电器释放。如IO口为P0口,必须加上拉电阻,其他口可以不加。此电路在单片机上电、复位的瞬间IO口为高电平,继电器会吸合;最好三极管前面加反相器。

网友E:
单片机用高电平驱动,有什么不妥?

网友E:
一是单片机高电平输出“拉电流”很小(﹤20μA);所以楼主要接上拉电阻,以增大驱动电流。

网友E:
二是51单片机复位时I/O口复位“1”,开机瞬间会引起误触发;特别是这种驱动继电器动作。

网友E:
正确的方法是单片机低电平驱动,输出“灌电流”,接PNP三极管。

继电器用6V或5V继电器

网友E:
用高电平驱动负载,都是半外行单片机教材和半外行老师惹的祸。误人子弟啊!

网友F:
图是对的con低电平时t2不工作反之工作。

网友E:
初学单片机的人,推荐你们学习张志良编著的单片机教材。

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3版》机械工业出版社ISBN 978-7-111-42393-5

《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基于KeilCProteus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单片机应用项目式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机械工业出版社ISBN 978-7-111-46016-9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教社出版ISBN 978-7-04-044532-9
欢迎咨询,zzlls@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端如果接单片机的话是可以正常工作的,R8为IO口的上拉电阻,当然如果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考虑,最好是在前 ...

对,这样子设计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con如果还没设为输出时,三极管导通,con设为输出低时,三极管截止,设为输出高时,导通

学习了,多谢帮助

网友G:
R8以及R8以上 的高电平 是为了拉高电压用的

网友H:
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继电器释放,常闭触点接通12V输出。

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吸合,常闭触点断开,无输出。

网友I:
虚心请教学习来了

网友J:
R8为IO口的上拉电阻,提供给负载工作电流(三极管的基极偏置电流)

网友K:
上拉电阻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一是单片机高电平输出“拉电流”很小(﹤20μA);所以楼主要接上拉电阻,以增大驱动电流。

R8为IO口的上拉电阻。IO口高电平时,继电器吸合;低电平时,继电器释放。如IO口为P0口,必须加上拉电阻,其他口可以不加。此电路在单片机上电、复位的瞬间IO口为高电平,继电器会吸合;最好三极管前面加反相器。

网友M:
该电路的输入端应理解为高电平,高电平使继电器吸合,低电平时放开。

网友N:
那个R8是上拉电阻给单片机I/O增大驱动能力

网友O:
如此简单也有人问

网友P:
不懂,我是新人

网友Q:
不懂 ,新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