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多个字符

楼主:
用DS12C887+时钟芯片和1602液晶做的时钟程序,有时(但不是每次,大约30%的概率)会在闹钟触发时,在1602液晶的第一行第一个位置多显示个分号字符,但程序里没有任何向该位置写字符的指令,可能有哪些原因?

网友A(2016-06-05):
我也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程序编写出现错误

网友C:
贴程序啊~~~没程序帮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贴程序啊~~~没程序帮不了

用汇编写的,比较长,真的确定要看么……

网友D:
用汇编写的,比较长,真的确定要看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

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贴程序啊~~~没程序帮不了

感谢各位前辈的关注,已经解决了。中断处理程序中入栈出栈的保护工作没有做全,漏掉了一些。

网友D:
感谢各位前辈的关注,已经解决了。中断处理程序中入栈出栈的保护工作没有做全,漏掉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