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和CT89C51哪个更好一些

楼主(2016-06-05):
AT89C51和CT89C51哪个更好用

网友A:
有“CT89C51”这款型号吗?

网友B:
AT89C51吧,这个用的多一点

网友B:
AT89C51吧,这个用的多一点  CT没有童说过

网友C:
还是AT89C51用的多另一个没听过。

网友D:
at89c51 常用

网友E:
AT吧  有CT吗?

网友F:
你说的是STC和AT
两者不是一个厂家的
以下来自网络资料

2、前者可以在线编程也就是有ISP功能,后者必须通过编程器烧录
3、前者具有6T模式,速度要快些,后者是12T模式
4、前者工作电压5.5V~3.3V,后者是5.25V~4.75V
5、前者用户程序空间从4K到64K不等,可选,后者是4K

6、前者集成了512或1280字节的RAM ,后者没有
7、前者有3个16位定时器,后者是2个(52是3个)

网友G:
可以百度搜索一下

网友H:
51单片机吧

网友I:
CT啊,因为是增强型的,所以功能会多些

网友J:
CT89C51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K:
有CT单片机吗?是不是STC?

网友L:
引用 网友M:
AT用得早,多点。至于后面那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百度一下也没有看到。是你写错了??还是。。。。

是stc,一个是外产,stc是国产。

网友N:
CT89c51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有“CT89C51”这款型号吗?

有的,而且这个型号性能比较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C:
还是AT89C51用的多另一个没听过。

ct性能好一些

网友O:
现在自己用的就是AT89C52

网友A:
引用 网友N:
有的,而且这个型号性能比较好

也许你是对的。

但是我没听说过。在网上也查不到。

网友P:
AT89C51

网友Q:
AT89C51比较好,因为大部分的单片机设计都是用AT89c51

网友R(2017-01-15):
at89c51

网友S:
CT应该是说stc吧?其实两个都差不多,我常用的是stc

网友T:
第一个用过,第二个不知道

网友U:
学好那一个无所谓,只要学通学精

网友V:
AT89C51比较好用

网友W:
AT89C51好用些,因为ATMEL技术比较成熟,技术支持也到位!

网友X:
AT的吧,用的多

网友Y:
src89c51的好用一点,我用了觉得烧录程序容易点

网友Z:
stc89c52

网友AA:
需要语音芯片的伙伴可以联系我。

N910x中文数据手册 v1.0.pdf

N9200 MP3模块说明书v1.2.pdf

网友R:
有没有后面的那个型号

网友AB:
用AT89C51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G:
可以百度搜索一下

at89s52

网友AC:
第1个好些,我就在再用,网上资料也多

网友AD:
看需求,還有上網資料量多嗎?

网友AE:
CT89C51没用过

网友AF:
有cT89c51这型号吗,是冒牌的吧

网友AG:
看需求了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  就用比较不记得 AT89C51

网友AH:
AT吧 ,网上资料多,更容易学习!

网友AI:
只有AT的吧

网友AJ:
初学者还是用stc单片机吧!免的再用编程器,下载程序也方便。

网友AK:
at89c51这个好一点

网友R:
at89s52

网友A:
ct89c51没听说过。也查不到。

网友AL:
AT89C51这个好一点 另外一个比较少

网友AM:
直接用STC的单片机吧,又便宜有好用,下载程序方便,各种封装型号也很多

网友AN:
一般情况下,用at89c51就好,求个点赞

网友AO:
开始的时候就用AT89C51

网友AP:
AT89C51更好一些,用的多一些,性能也更好

网友AP:
AT89C51更好一些,用的也多一些,性能也更好

网友AQ:
AT吧,感觉大家都在用

网友AR:
AT89C51吧,

网友AS:
应该差不多,只要不坏。

网友AT:
有ct的吗

网友AU:
两个单片机性能都一样,没有什么可选性

网友AV:
第一个好用

网友AW(2017-02-14):
at89c51吧

网友AX:
AT89C51用起来比较稳定

网友AY:
AT更好一点!!!!

网友AZ:
at使用较多,不过也比较老了

网友BA:
CT是什么?

网友BB(2017-04-23):
后边的应该是stc

网友BC:
我没见到CT的  一直都是用的  AT89

网友BD:
at89c51这个是常用的

网友BD:
就用at89c51这个常用的

网友BE:
at常用资源多,你说的ct没听说过啊

网友BF:
at用的比较习惯,后面的都没有听说过

网友BG:
AT89C51这个吧

网友BH:
只听过AT和STC

网友BI:
我比较喜欢at89c51

网友BJ:
AT89C51用得也比较多,我现在也只学了这个

网友BK:
AT89C51好

网友BL:
STC89C51吧?这两个相比STC89C51是后面新出,功能会更强一些。用法是一样的,价格也差不多,只是AT89C51老牌点

网友BM:
AT89c51好用

网友BN:
AT89C51吧,现在大多都是用这个

网友BO:
AT89C51吧 。。网上资料也多,方便查找

网友BP:
AT89C51这个好,经典,入门快,资源多。

网友BQ(2017-11-20):
AT89C51更好

网友BR:
应该是STC89C51吧,用起来都差不多,STC出货量最大

网友BS:
AT8951用得更多

网友BT:
AT89C51更好些

网友BU:
AT89C51吧,STC89C51也不错,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就是下载方式不同,引脚都一样

网友BV:
总之STC系列的51要比AT系列的强大一些

网友BW:
其实都差不多,不过现在国内用的多的都是STC,指令集都兼容

网友BX:
AT89C51这个用的人比较多CT89C51没听说过

网友BY:
AT89C51用的多一点

网友BZ:
AT89C51吧

网友CA:
51有点过时了,不过没有基础的可以先从51入手

网友CB:
AT89C51,这个比较好学

网友CC:
AT89C51常用,

网友CD:
引用 网友CE:

好像是宏晶半导体生产的

网友CF:
AT89C51把,我们都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