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码管显示一个精确到0.01的码表该如何去选择数码管呀

楼主(2016-06-05):
题目是:利用定时器作一个马表,精确到到0.01秒,
       按键第一次按下开始计时,
       第二次按下暂停,第三次按下回零
这里的数码管该怎么选择,显示程序该如何去写呀

网友A:
先Proteus仿真一下,盼挑刺、盼质疑、盼比较。

实例9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A:
内有你需要的“按键第一次按下开始计时, 第二次按下暂停,第三次按下回零 ”

网友A:
但只有99.9秒,若需99.99秒,参照原硬件电路,增加一位595。软件程序增加0.01s(10ms)计数器,并修改相应计数显示程序。

网友A:
99.9秒秒表电路

网友A:
99.9秒秒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Proteus仿真一下,盼挑刺、盼质疑、盼比较。

非常感谢你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