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汇编指令集(附记忆方法).doc 文件下载

楼主(2016-06-05):
51单片机汇编指令集

一、数据传送类指令(7种助记符)
MOV(英文为Move):对内部数据寄存器RAM和特殊功能寄存器SFR的数据进行传送;
MOVC(Move Code)读取程序存储器数据表格的数据传送;
MOVX (Move External RAM) 对外部RAM的数据传送;
XCH (Exchange) 字节交换;
XCHD (Exchange low-order Digit) 低半字节交换;
PUSH (Push onto Stack) 入栈;
POP  (Pop from Stack) 出栈;

二、算术运算类指令(8种助记符)
ADD(Addition) 加法;
ADDC(Add with Carry) 带进位加法;
SUBB(Subtract with Borrow) 带借位减法;
DA(Decimal Adjust) 十进制调整;
INC(Increment) 加1;
DEC(Decrement) 减1;
MUL(Multiplication、Multiply) 乘法;
DIV(Division、Divide) 除法;

三、逻辑运算类指令(10种助记符)
ANL(AND Logic) 逻辑与;
ORL(OR Logic) 逻辑或;
XRL(Exclusive-OR Logic) 逻辑异或;
CLR(Clear) 清零;
CPL(Complement) 取反;
RL(Rotate left) 循环左移;
RLC(Rotate Left throught theCarry flag) 带进位循环左移;
RR(Rotate Right) 循环右移;
RRC (Rotate Right throught the Carry flag) 带进位循环右移;
SWAP (Swap) 低4位与高4位交换;

四、控制转移类指令(17种助记符)
ACALL(Absolute subroutine Call)子程序绝对调用;
LCALL(Long subroutine Call)子程序长调用;
RET(Return from subroutine)子程序返回;
RETI(Return from Interruption)中断返回;
SJMP(Short Jump)短转移;
AJMP(Absolute Jump)绝对转移;
LJMP(Long Jump)长转移;
CJNE (Compare Jump if Not Equal)比较不相等则转移;
DJNZ (Decrement Jump if Not Zero)减1后不为0则转移;
JZ (Jump if Zero)结果为0则转移;
JNZ (Jump if Not Zero) 结果不为0则转移;
JC (Jump if the Carry flag isset)有进位则转移;
JNC (Jump if Not Carry)无进位则转移;
JB (Jump if the Bit is set)位为1则转移;
JNB (Jump if the Bit is Not set) 位为0则转移;
JBC(Jump if the Bit is set andClear the bit) 位为1则转移,并清除该位;
NOP (No Operation) 空操作;

五、位操作指令(1种助记符)
CLR  位清零;
SETB(Set Bit) 位 置1 。

8种常用伪指令
1.ORG   16位地址 ;
此指令用在原程序或数据块的开始,指明此语句后面目标程序或数据块存放的起始地址。
2.[标号:] DB 字节数据项表;
将项表中的字节数据存放到从标号开始的连续字节单元中。例如:SEG: DB 88H,100,“7”,“C”
3.[标号:]DW   双字节数据项表;
定义16位地址表,16地址按低位地址存低位字节,高位地址存高位字节。
例如:TAB: DW  1234H,7BH
4.名字 EQU 表达式  或名字=表达式;
用与给一个表达式赋值或给字符串起名字。之后名字可用做程序地址,数据地址或立即数地址使用。名字必须是一字母开头的字母数字串。
例如:COUNT=10 或 SPACE  EQU  10H
5.名字 DATA 直接字节地址;
给8位内部RAM单元起个名字,名字必须是一字母开头的字母数字串。同一单元可起多个名字。

例如:ERROR DATA  80H

6.名字 XDATA 直接字节地址;
给8位外部RAM起个名字,名字规定同DATA伪指令。

例如:IO_PORT XDATA  0CF04H

7.名字 BIT 位指令;
给一可位寻址的位单元起个名字,规定同DATA伪指令。
例如:SWT BIT 30H
8.[标号:] END;
指出源程序到此结束,汇编对其后的程序语句不予理睬。源程序只在主程序最后使用一个END。

指 令 集(111条)

助 记 符

说明

字节

周期

代 码

1.数据传送指令(30条)

  MOV  A,Rn

  寄存器送 A

  1

  1

  E8--EF

  MOV  A,data

  直接字节送A

  2

  1

  E5

  MOV  A,@Ri

  间接RAM 送A

  1

  1

  E6--E7

  MOV  A,#data

  立接数送 A

  2

  1

  74

  MOV  Rn,A

  A  送寄存器

  1

  1

  F8--FF

  MOV  Rn,data

  直接数送寄存器

  2

  2

  A8--AF

  MOV  Rn,#data

  立即数送寄存器

  2

  1

  78--7F

  MOV  data,A

  A  送直接字节

  2

  1

  F5

  MOV  data,Rn

  寄存器送直接字节

  2

  1

  88—8F

  MOV  data,data

  直接字节送直接字节

  3

  2

  85

  MOV  data,@Ri

  间接 Rn 送直接字节

  2

  2

  86;87

  MOV  data,#data

  立即数送直接字节

  3

  2

  75

  MOV  @Ri,A

  A  送间接 Rn

  1

  2

  F6;F7

  MOV  @Ri,data

  直接字节送间接Rn

  1

  1

  A6;A7

  MOV  @Ri,#data

  立即数送间接 Rn

  2

  2

  76;77

  MOV  DPTR,#data16

  16  位常数送数据指针

  3

  1

  90

  MOV  C,bit

  直接位送进位位

  2

  1

  A2

  MOV  bit,C

  进位位送直接位

  2

  2

  92

  MOVC  A,@A+DPTR

  A+DPTR  寻址程序存贮字节送 A

  3

  2

  93

  MOVC  A,@A+PC

  A+PC  寻址程序存贮字节送A

  1

  2

  83

  MOVX  A,@Ri

  外部数据送A(8 位地址)

  1

  2

  E2;E3

  MOVX  A,@DPTR

  外部数据送A(16 位地址)

  1

  2

  E0

  MOVX  @Ri,A

  A  送外部数据(8  位地址)

  1

  2

  F2;F3

  MOVX  @DPTR,A

  A  送外部数据(16  位地址)

  1

  2

  F0

  PUSH  data

  直接字节进栈道,SP 加1

  2

  2

  C0

  POP  data

  直接字节出栈,SP 减1

  2

  2

  D0

  XCH  A,Rn

  寄存器与 A 交换

  1

  1

  C8—CF

  XCH  A,data

  直接字节与A 交换

  2

  1

  C5

  XCH  A,@Ri

  间接Rn 与A 交换

  1

  1

  C6;C7

  XCHD  A,@Ri

  间接Rn 与A 低半字节交换

  1

  1

  D6;D7

2.逻辑运算指令(35条)

  ANL  A,Rn

  寄存器与到A

  1

  1

  58—5F

  ANL  A,data

  直接字节与到A

  2

  1

  55

  ANL  A,@Ri

  间接RAM与到A

  1

  1

  56;57

  ANL  A,#data

  立即数与到A

  2

  1

  54

  ANL  data,A

  A与到直接字节

  2

  1

  52

  ANL  data,#data

  立即数与到直接字节

  3

  2

  53

  ANL  C,bit

  直接位与到进位位

  2

  2

  82

  ANL  C,/bit

  直接位的反码与到进位位

  2

  2

  B0

  ORL  A,Rn

  寄存器或到A

  1

  1

  48—4F

  ORL  A,data

  直接字节或到A

  2

  1

  45

  ORL  A,@Ri

  间接RAM或到A

  1

  1

  46;47

  ORL  A,#data

  立即数或到A

  2

  1

  44

  ORL  data,A

  A或到直接字节

  2

  1

  42

  ORL  data,#data

  立即数或到直接字节

  3

  2

  43

  ORL  C,bit

  直接位或到进位位

  2

  2

  72

  ORL  C,/bit

  直接位的反码或到进位位

  2

  2

  A0

  XRL  A,Rn

  寄存器异或到A

  1

  1

  68—6F

  XRL  A,data

  直接字节异或到A

  2

  1

  65

  XRL  A,@Ri

  间接RAM异或到A

  1

  1

  66;67

  XRL  A,#data

  立即数异或到A

  2

  1

  64

  XRL  data,A

  A异或到直接字节

  2

  1

  62

  XRL  data,#data

  立即数异或到直接字节

  3

  2

  63

  SETB  C

  进位位置 1

  1

  1

  D3

  SETB  bit

  直接位置 1

  2

  1

  D2

  CLR  A

  A清0

  1

  1

  E4

  CLR  C

  进位位清 0

  1

  1

  C3

  CLR  bit

  直接位清 0

  2

  1

  C2

  CPL  A

  A求反码

  1

  1

  F4

  CPL  C

  进位位取反

  1

  1

  B3

  CPL  bit

  直接位取反

  2

  1

  B2

  RL  A

  A循环左移一位

  1

  1

  23

  RLC  A

  A  带进位左移一位

  1

  1

  33

  RR  A

  A右移一位

  1

  1

  03

  RRC  A

  A  带进位右移一位

  1

  1

  13

  SWAP  A

  A  半字节交换

  1

  1

  C4

3.算术运算指令(24条)

  ADD  A,Rn

  寄存器加到A

  1

  1

  28—2F

  ADD  A,data

  直接字节加到A

  2

  1

  25

  ADD  A,@Ri

  间接RAM 加到A

  1

  1

  26;27

  ADD  A,#data

  立即数加到A

  2

  1

  24

  ADDC  A,Rn

  寄存器带进位加到 A

  1

  1

  38—3F

  ADDC  A,data

  直接字节带进位加到A

  2

  1

  35

  ADDC  A,@Ri

  间接RAM 带进位加到A

  1

  1

  36;37

  ADDC  A,#data

  立即数带进位加到 A

  2

  1

  34

  SUBB  A,Rn

  从A 中减去寄存器和进位

  1

  1

  98—9F

  SUBB  A,data

  从A 中减去直接字节和进位

  2

  1

  95

  SUBB  A,@Ri

  从A 中减去间接RAM 和进位

  1

  1

  96;97

  SUBB  A,#data

  从A 中减去立即数和进位

  2

  1

  94

  INC  A

  A加1

  1

  1

  04

  INC  Rn

  寄存器加 1

  1

  1

  08—0F

  INC  data

  直接字节加1

  2

  1

  05

  INC  @Ri

  间接RAM 加1

  1

  1

  06;07

  INC  DPTR

  数据指针加1

  1

  2

  A3

  DEC  A

  A减1

  1

  1

  14

  DEC  Rn

  寄存器减 1

  1

  1

  18—1F

  DEC  data

  直接字节减1

  2

  1

  15

  DEC  @Ri

  间接RAM 减1

  1

  1

  16;17

  MUL  AB

  A乘B

  1

  4

  A4

  DIV  AB

  A被B除

  1

  4

  84

  DA  A

  A十进制调整

  1

  1

  D4

  4.转移指令(22条)

  AJMP  addr 11

  绝对转移

  2

  2

  *1

  LJMP  addr 16

  长转移

  3

  2

  02

  SJMP  rel

  短转移

  2

  2

  80

  JMP  @A+DPTR

  相对于DPTR 间接转移

  1

  2

  73

  JZ  rel

  若A=0 则转移

  2

  2

  60

  JNZ  rel

  若A≠0 则转移

  2

  2

  70

  JC  rel

  若C=1 则转移

  2

  2

  40

  JNC  rel

  若C≠1 则转移

  2

  2

  50

  JB  bit,rel

  若直接位=1 则转移

  3

  2

  20

  JNB  bit,rel

  若直接位=0 则转移

  3

  2

  30

  JBC  bit,rel

  若直接位=1 则转移且清除

  3

  2

  10

  CJNE  A,data,rel

  直接数与 A 比较,不等转移

  3

  2

  B5

  CJNE  A,#data,rel

  立即数与 A 比较,不等转移

  3

  2

  B4

  CJNE  @Ri,#data,rel

  立即数与间接RAM比较,不等转移

  3

  2

  B6;B7

  CJNE  Rn,#data,rel

  立即数与寄存器比较不等转移

  3

  2

  B8—BF

  DJNZ  Rn,rel

  寄存器减 1 不为0 转移

  2

  2

  D8—DF

  DJNZ  data,rel

  直接字节减1 不为 0 转移

  3

  2

  D5

  ACALL  addr 11

  绝对子程序调用

  2

  2

  *1

  LCALL  addr 16

  子程序调用

  3

  2

  12

  RET

  子程序调用返回

  1

  2

  22

  RETI

  中断程序调用返回

  1

  2

  32

  NOP

  空操作

  1

  1

  00

六.记忆方法
MCS-51使用汇编语言指令,它共有44个操作码助记符,33种功能,
其操作数有#data、direct、Rn、@Ri等。这里先介绍指令助记符及其相关符号的记忆方法。
一、助记符号的记忆方法
1
表格列举法
把44个指令助记符按功能分为五类,每类列表记忆。此处从略,请读者自己总结。
2
英文还原法
单片机的操作码助记符是该指令功能的英文缩写,将缩写还原成英语原文,再对照汉
语有助于理解其助记符含义,从而加强记忆。例如:
增量 INC-Incremect 减量 DNC-Decrement
短转移 SJMP-Short jump 长转移 LJMP-Long jump
比较转移 CJNE-Compare jump not equality
绝对转移 AJMP-Absolute jump 空操作 NOP-No operation
交换 XCH-Exchange 加法 ADD-Addition
乘法 MUL-Multiplication 除法 DIV-Division
左环移 RL-Rotate left 进位左环移 RLC-Rotate
left carry
右环移 RR-Rotate right 进位右环移RRC-Rotate
right carry
3
功能模块记忆法
单片机的44个指令助记符,按所属指令功能可分为五大类,每类又可以按功能相似原
则为2~3组。这样,化整为零,各个击破,实现快速记忆。
1
)数据传送组。 2)加减运算组
MOV
内部数据传送 ADD 加法
MOVC
程序存储器传送 ADDC 带进位加法
MOVX
外部数据传送 SUBB 带进位减法
3
)逻辑运算组。 4)子程序调用组。
ANL
逻辑与 LCALL 长调用
ORL
逻辑或 ALALL 绝对调用
XRL
逻辑异或 RET 子程序返回
二、指令的记忆方法
1
指令操作数的有关符号
MCS
-51的寻址方式共有六种:立即数寻址、直接寻址、寄存器寻址、寄存器间址、变
址寻址、相对寻址。我们必须掌握其表示的方法。
1
)立即数与直接地址。ata表示八位立即数,#data16表示是十六位立即数,data或
direct
表示直接地址。
2
)Rn(n=0-7)、A、B、CY、DPTR寄存器寻址变量。
3
)@R0、@R1、@DPTR、SP表示寄存器间址变量。
4
)DPTR+A、PC+A表示变址寻址的变量。
5
)PC+rel(相对量)表示相对寻址变量。
记住指令的助记符,掌握不同寻址方式的指令操作数的表示方法,为我们记忆汇编指
令打下了基础。MCS-51指令虽多,但按功能可分为五类,
其中数据传送类28条,算术运算类24条,逻辑操作类25条,控制转移类17条,布尔位操作
类17条。在每类指令里,根据其功能,抓住其源、
目的操作数的不同组合,再辅之以下方法,是完全能记住的。
我们约定,可能的目的操作数按(#data/direct/A/Rn/@Ri)顺序表示。
对于MOV指令,其目的操作数按A、Rn、direct、@Ri的顺序书写,则可以记住MOV的15
条指令。例如以累加器A为目的操作数,可写出如下4条指令。
MOV A
,#data/direct/A/Rn/@Ri
以此类推,写出其它指令。
MOV Rn
,#data/direct/A
MOV direct
,#data/direct/A/Rn/@Ri
MOV @Ri
,#data/direct/A
2
指令图示记忆法
图示记忆法是把操作功能相同或相似、但其操作数不同的指令,用图形和箭头将目
的、源操作数的关系表示出来的一种记忆方法。
例如:由助记符MOV、MOVX、MOVC组成的送数组指令,可以用图1、2帮助记忆。
由助记符CJNE形成的四条指令,也可以用图示法表示,如图3。
CJNE A
,#data,rel CJNE A,direct,rel
CJNE @Rn
,#data,rel CJNE @Ri,#data,rel
另外,对于由(ANL、ORL、ARL)形成的18条逻辑操作指令,有关A的四条环移指令,
也可以用图示法表示,请读者自行画出记忆。
3
相似功能归类法
在MCS-51指令中,我们发现部分指令其操作码不同,但功能相似,而操作数则完全一
样。相似功能归类法就是把具有这样特点的指令放在一起记忆,
只要记住其中的一条,其余的也就记住了。如加、减法的十二条指令,与、或、非的十八
条指令,现列举如下。
ADD/ADDC/SUBB A
,#data/direct/Rn/@Ri
ANL/ORL/XRL A
,#data/direct/Rn/@Ri
ANL/ORL/XRL direct
,#data/a
上述每一排指令,功能相似,其操作数都相同。其它的如加1(INC)、减1(DEC)指令也
可照此办理。
4
口诀记忆法
对于有些指令,我们可以把相关的功能用精练的语言编成一句话来记忆。如PUSH
direct
和POP direct这两条指令。
初学者常常分不清堆栈SP的变化情况,为此编成这样一句话:(SP的内容)加1(direct的内
容)再入栈,(SP的内容)弹出(到direct单元)SP才减1。
又如乘法指令中积的存放,除法指令中被除数和除数以及商的存放,都可以编成口诀记忆
如下。
MUL AB
高位积(存于)B,低位积(存于)A。
DIV AB A
除以B,商(存于)A余(下)B。
上面介绍了几种快速记忆单片机指令的方法,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相信读者
在学习单片机的过程中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来记忆。
但是,有了好的方法还不够,还需要实践,即多读书上的例题和别人编写的程序,自己再
结合实际编写一些程序。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更快地掌握单片机指令系统。

以上图文的Word格式文档下载(内容和本网页上的一模一样,方便保存):
51单片机汇编指令集(附记忆方法)

网友A(2021-10-28):
很好的文章,可以下载吗。

网友B:
收藏了,汇编还没学,以后慢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