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2如何改变波特率?

楼主:
有一个例程,是9600波特率的,代码如下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作为波特发生率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作为Fosc,即1T
        T2L = 0x8F;                //设置定时器初值
        T2H = 0xFD;                //设置定时器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

我找到的单片机的书,定时器1是SCON,PCON这些,比如PCON=0x00改成PCON=0x80. 定时器2就是T2MOD,
没看到有AXUR,请问上边的初始化程序中,怎么将波特率翻倍?

网友A(2016-06-05):
书上的单片机没有定时器2吧。。。一般书上说的都是89c51,只有定时器0和定时器1的~~~这个定时器2看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书上的单片机没有定时器2吧。。。一般书上说的都是89c51,只有定时器0和定时器1的~~~这个定时器2看你用的什 ...

恩,好像定时器1比较常用

网友C: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作为波特发生率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作为Fosc,即1T
        T2L = 0x8F;                //设置定时器初值
        T2H = 0xFD;                //设置定时器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

网友D:
通过设置定时器的初值就可以改变波特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void UART_Init(void)
{

写的不错的。

网友F(2018-07-29):
引用 网友A:
书上的单片机没有定时器2吧。。。一般书上说的都是89c51,只有定时器0和定时器1的~~~这个定时器2看你用的什 ...

52单片机就有T2,功能很强

网友G:
写PCON=0x80就行了